零地电压问题

楼主(2019-01-26):
在TN-S配电系统中,由于三相不平衡,会造成零地电压,而很多仪器要求零地电压控制在0.5v以下,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有零地存在电压的现象,但未注意过如何消除;
或者,仪表方面的标准、资料中,有不有建议措施。

网友B:
我们仪表供电都是独立的一路
所以零地带电没有遇到过

网友C:
增加重复接地,减小接地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