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直流电源模块正极出线端联接的这个二极管组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楼主(2019-01-26):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电源,隔离作用?

网友B:
防止电流倒灌,又起到分流作用。

网友C:
双电源同时供电,其中任意一路故障不会影响后面。
二极管可以避免没有电的回路被另一供电送电。也就是楼上所述--防止倒灌

网友D:
两个并联会导致电压高的给电压低的供电,所以各自输出串个二极管,不会形成环流。

网友E:
利用了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防止产生二楼所说的‘倒灌’

网友F:
看图像是一个整流桥堆,起整流的作用,将交流变成直流。供参考

网友G:
只是这个二极管模块画的,,,,正常单个二极管的话你应该能看懂!

网友H:
应该是电源以备一用,如果主电源损坏备用电源继续供电。

网友I:
两个直流电源并联,之间各自串联了一个二极管。如果两个直流电源出现不一致,不会相互影响。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