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6):
如题,二个隔离变压器输入都是AC220V,输出都是AC24V,电源来自不同的相线,输出并联使用可以吗?

网友A:
想来,变压器的并联需不产生环流,看能否满足该条件;
分析之外,若有兴趣和条件,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看能否做相关试验。

网友B:
不要直接并联。可以通过整流输出,用直流并联。否则有相位同步的问题。

网友C:
交流电源不敢随便并联,直流电源并联倒是经常用,在激光设备上4个800瓦48负电源并联给激光器供电……当然电源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D:
虽说都是50赫兹,但接入的不是同相,造成输出波形不一样,不能并联

网友E:
不同相的变压器绝对不可并联,两根相线的线电压是380V,并联就是短路!相当于你把电源的A相与B相直接相连,可想而知,连起来后是什么结果?

网友F:
我感觉最好不要并联。

网友G:
不同相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H:
不是同一相二次是不能并联运行的,就是同一相两个变压器容量误差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网友I:
怕是不行,最好别并,怕出事,

网友J:
想想别的办法吧,呵呵!

网友K:
大家看清楼主的意思没有?是输出可不可并联,也就是说输入的24V直流可不可以并联?

楼主:
如果输入是同相电源,输出能并联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题,二个隔离变压器输入都是AC220V,输出都是AC24V,电源来自不同的相线,输出并联使用可以吗?

最好不要这样并联使用,因为不同的相线其相位不同,而变压器并联使用要求容量基本一致,电压、相位也要求相同(这里就不说频率了)。

网友M:
交流不能并联吧,直流可以的

网友N:
由于不同相,所以相位肯定不同,输出相位也会存在相位差,不允许并联,有点不理解的是干嘛要并联啊,如果功率小可以选大的

网友O:
不同相的相位角都差120度,怎么能并呢?

网友B:
就算是同相的交流电源,谁敢直接并联?也挺危险的呀。哪那么正好,变压器的参数都是一致的呢?除非同厂家,同材料,同参数的定制。

网友P:
今天看到,也回复一下。交流电源并联运行运行的条件是初相位相同,频率相同,电压相同。两个单相变压器引自不同相线 ,初相位就不同,次级并联时,会形成很大环流导致变压器烧毁,原理见交流电基础,写出来估计得数千字以上。

而如果是初级接在同一相上,则问题变成了变压器并联运行方式,则要求变成了变压器变比电压一致,阻抗相近,因为是单相,就没有相序问题了。容量比不大于3:1。详见电工基础变压器并联运行篇。

网友Q:
标题写的很清楚。是不同电源隔离变压器,输出可以并联吗?不能,这个不太懂。能不能认为是相间短路?

网友R:
不可以并联的。最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