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7):
(1)  PLC  I/O指示灯不亮   MS指示灯红灯闪烁
(2) PLC软件打不开(已经重装过),打开软件时出现以下提示,请各位大神高手给解决以下
Failed to initialize RSLogix5000 services.
Class not registered
(Unable to create an ISentinelClient - Make sure the Security Server client is installed.)

网友A:
是运行不了,还是打开不了。
是不是做了破解,停了服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打不开,一打开就是那个提示
Failed to initialize RSLogix5000 services.
Class not registered
(Unable to create an ISentinelClient - Make sure the Security Server client is installed.)

网友B:
软件没有注册是打不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打不开,一打开就是那个提示
Failed to initialize RSLogix5000 services.
Class not registered
(Unable to create an ISentinelClient - Make sure the Security Server client is installed.)
大意是:
程序启动失败,没有获得正版授权文件的注册许可。AB的编程软件需要付费购买。

网友D:
Class not registered

就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打不开,一打开就是那个提示
Failed to initialize RSLogix5000 services.
Class not registered
(Unable to create an ISentinelClient - Make sure the Security Server client is installed.)
在windows计算机管理--服务里,看一下是不是rs的一个服务停止了.
或者重新找机器安装或者虚拟机里安装一个新的.装完可以有几天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