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胀冷缩焊盘爆故障

楼主(2019-01-27):
昨天维修了家里的一台37寸液晶电视机(10年购买的),故障现象是声音有时没有拍一拍又有了,初步判断是有接触不良问题,拆机检查见电源板是单面酚醛板(根据以往经验这种板热胀冷缩影响大焊盘很容易爆裂),于是首先重点检查拆开固定螺丝翻过低面就见开关变压器输出端有多个焊点的焊盘爆裂。于是将开关变压器全部加焊,再检查其他部分没有发现问题,将板安装复位后通电试机声音正常了。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我也一样,有故障的电器先自己拆开折腾折腾再说……

网友B:
这需要多少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问题,楼主肯定是搞维修这方面的人,不然的话这么快,做个判断,要是给我们,直接就不不会修

网友C:
学经验了,第一次知道这种板容易接触不良。我一直以为电流大的才会出现

网友D:
请问焊盘爆裂 是图二黄色部分?

网友E:
能够明显观察到的还好办;否则对于不熟悉的电路,查起来可能很麻烦。

网友F:
这个是制造过程焊锡的温度控制不好造成的(温度偏高)

网友G:
我的32寸电视(BOE)屏坏了。怎么捣鼓都不行!

网友H:
声音出了问题,直奔电源板

网友I:
电视机使用时间久了,里面的大功率元件由于热胀冷缩特别容易与焊盘脱焊。仔细观察会发现在焊盘处出现一圈裂纹。

网友J:
经验丰富   的老鸟 才能如此快的判断故障

网友K:
楼主水平可以啊,让我又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