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发现几个小技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9-01-27):
今天去调试,第一张图片是万用表,他在黑表笔接了个线引到表笔中端,显然是测量的时候手需要去摸的,是4-20ma里面还是0-10V的,为什么。。。。。还有万一忘记了去测量交流电压好危险。
第二个就是验证PLC 300 模拟量点数好坏,他拿了一个电阻器,就两根线,一根接了PLC一点,一根接了万用表好像是互相串联进去的。万用表上显示了数,显示的电压电流没看清。

网友A:
直接问他,学会了再传播多好

网友B:
是不是测4到20毫安呀。

网友C:
没看懂,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网友D:
串联测电流无疑

网友E:
电阻器?电流转电压?

网友F:
居然用手去摸,如果是高电压怎么办呢?习惯成自然。

网友G:
看不清楚,太乱了

网友H:
利用万用表的内部电池电压

网友I:
两张图都不是很清楚,第一张图我打DI点的时候用过类似方法,COM线是220

网友J:
调试 现场这么乱 你确定调试后不会有问题?

网友K:
第一张图,不会是他的表笔内部断线了吧,然后用一根线临时接起来使用

网友L:
测电流的吧
测电压的直接就上两根表笔了

网友M:
用直流电压档测电流,4~20MA也就差不多10V到30V吧,你可以试一试,万用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N:
串联测量4-20毫安模拟量信号肯定没有问题,测量高压交流肯定会注意的……

网友O:
4-20mA电流阻抗250欧。所以要加一个电阻,测电流用的。第一张图,加上一根线可能是利用万用表内部电池的电压做给定信号吧,电池电压9V,猜的不一定正确。

网友P:
有点想知道结果了。
回复中有用过类似方法的,似乎也没有说详细。

网友Q:
检查低压信号源才敢这样用

网友R:
图片是有点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乱啥啊,就一盘线 一个电位器!啥也没有!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1/28 7:56:35的发言:
调试 现场这么乱 你确定调试后不会有问题?
就一盘线 一个电位器!   我想让他出问题,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S:
安全第一,还是小心点好啊。

楼主:
目前无人能解答。

网友T:
调试旁边不得有个监护人吗,俩人配合着,感觉用手摸带点设备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调试旁边不得有个监护人吗,俩人配合着,感觉用手摸带点设备很危险啊
感谢回复,我所说的现象基本没有人这样做过。好像这种方法不常用罢了!

网友U:
说明他才是高手…

网友V:
自己制作的小工具,干起活顺手,

网友W:
回复 网友F:
这个最重要的不是高压电的问题,还有千万不能打错档,(交流电压档),人人体不能接地,因为表有内阻的所以不会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