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7):
FX5U 使用脉冲控制伺服,能否实时更改速度? 比如 我绝对定位10000个脉冲,速度是10K, 当走到5000个脉冲时,把速度值改为20K 会实时更改吗??
以前用欧系的PLC,是无法更改的,不知道三菱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A:
用相对定位指令、绝对定位指令过程中更改速度是无效的。你这种要求可以用两段速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 所有的控制都是一样的。还是用速度模式吧,我这个要实时更改速度,工件在一定距离内,工人要根据情况实时更改速度

网友B:
我用兼容3U的工控板用脉冲控制安川变频的转速,两路同步控制都很好控制,成本低(省了同步板)

网友C:
只要资本够,可以实现,高级点的控制器

网友D(2019-10-31):
建议如果确实有必要实时改变脉冲速度, 可以使用永宏PLC , 控制马达很方便, 并支持运动中实时修改脉冲速度. 我们之前经常用的.

网友E:
有支持实时更改速度的

网友F:
我印象中5U可以的,具体看一下手册就行了,以前的3U确实不行。

网友G(2022-11-25):
用表格运行,可以改变速度,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