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7):
1,向CH1写入平均次数,笔数选4的话是不是将CH2,CH3,CH4一块写入?
2,读取CH1通道平均值,笔数选4的话是不是将CH2,CH3,CH4一块读出?
另外04AD-H3的平均次数最大是多少?
谢谢大家指导,祝新春愉快!

网友A:
和三菱的特殊模块用法一样吗,三菱的对特殊模块缓冲区读写指令最后一个数据可以设置一次读写多个缓冲区。

网友B:
与三菱不太一样的;
如果你只用CH1,可以将另外三路关闭;
向CH1写入平均次数,你可以只写入CH1对应的缓存区,与另三路无关;读取也一样;
最后一个:平均次数最大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