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7):
看见有人在问,如图

网友A:
大功率怎么搞?

网友B:
依葫芦画瓢啊。哈哈。只要短时不带载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葫芦画瓢啊。哈哈。只要短时不带载都行

正极都没接,带什么负载,就看看驱动动态而已

楼主(2020-03-06):
这是懒人无脑做法,短接电路板一样效果!

网友C(2020-11-29):
回复 楼主:
短接那个位置?能教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举供电,下桥不导通,上桥光耦没有工作电源

网友D:
这样拆下模块不是更费时?没有吸锡枪好难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