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检查很重要

楼主(2019-01-27):
一台长期运转的皮带电机35千瓦。由于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过烧电机的现象,领导要求生产工每天测量电机轴承和机身温度并记录,电气人员每天抄电流表数值。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年半,就在昨天,生产工发现电机轴承温度高,还偶尔有噪音。找电工,电工发现电流比平时高,并且有时电流高于额定值。
领导一声决定,停机换电机。
打开下线的电机,轴承珠粒已经损坏。是润滑不到位??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A:
这就是日常检查的重要性。

网友B:
轴承缺油或者轴承质量不好造成散架发热烧坏的。

网友C:
日常检查重要,轴承损坏的原因很多

网友D:
执行很重要!我们曾经有个一台机器,改造完开始做货就有异常噪声,但是暂时做货没有问题。当时那工程师就不处理。过了段时间断断续续做的产品就有异常。一年多了,换了四五个工程师,都没人愿意去处理。(因为第一个工程师都不处理,后面的人都不愿意去处理了。)后面是新来的一个工程师去处理了,检查发现时导轨异常,更换就行了。

网友E:
做维修就要预防措施,一定要到位,不然到时候一旦出现问题,生产周期将会停滞

网友F:
很明显这个电机的轴承是由于缺油造成,在轴承损坏前的一天已经会出现比较大的噪音了,楼主这个电机的前后端盖都是可以拆开加油的,我有家工厂的锅炉循环泵电机37千瓦的,我是一般一个月拆开端盖加油一次,每次耗时间半个小时不到,这个电机算是小了,去记录轴承温度根本不必要,平时注意点巡查到位就可以了

网友G:
设备维护在与细心。和明确职责。日常监测不到位也是设备故障的隐患

网友H:
日常检查是多麽重要,更换轴承就避免电机的烧毁了,做法的实施值得大力推广了

网友I:
日常不仅要勤检查,还要做好保养工作。像这台电机的轴承里面都已经没有油了。

网友J:
正规企业应该有一套完善的设备管理制度,如《巡回检查制度》、《定期维护保养制度》、《设备检修制度》等,看来需要在这方面加强。

网友K:
有制度也关键在执行啊。

网友L:
这个 才是日常检查的目的

网友M:
全年无休运行的电机轴承寿命问题吧!

网友N:
轴承再好,也是需要维护的。

网友O:
估计轴承也该到寿命了。

网友P:
没有定期送修维护吧,应该很久了

楼主:
我也怀疑是轴承润滑不到位造成。说到底就是没有定期加油。

网友Q:
及时发现了问题,这点不错;
可能会由此而增加定期保养的要求。

网友R:
能做好琐碎的日常检查工作,虽然不显眼,但是有实效,很不错。

网友S:
日常检查很重要,但是不要忽视了定期保养。
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没有定期保养。

网友T:
领导决策正确,下面执行可靠。
造成故障缺油应该是主因。电机设计有加油孔的可以根据工况定期加油,没有加油孔就麻烦些,需要停机加油,联轴器与端盖间隙小的还需要卸下联轴器。

网友U:
电机轴承与电机等级相关,使用的轴承需要与电机等级相匹配,否则会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V:
轴承这个样子,操作工估计是想放假了。

网友W(2019-03-10):
还是要看公司的大小,有些小公司电工身兼数值,不出问题都没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