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设计的电柜应用哪个接地系统?

楼主(2019-01-27):
如题,你设计的或者看到的接触到的电气接地系统是哪种?
TN-S
TN-C
TN-C-S
有没有遇到过,自己设计的电气系统明明是三相五线制,可设备现场往往只拉四条线,不拉零线或不拉地线,特别中小型企业。
但是220V有时不得不用,比如控制电路中存在大功率接触器、定时器、或插座、柜内风扇等。
也有干脆不用工作零线,加个变压器引出220V电源,可占用安装板面积,紧凑一点的就不适用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怎么做的呢?

网友A:
用隔离变压器变出的220安全性更高。我们的柜子电源进线设零线端子,为了让用户有接线处。但柜内不用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隔离变压器变出的220安全性更高。我们的柜子电源进线设零线端子,为了让用户有接线处。但柜内不用零线。
有没有接地线呢?
如果指定装16A单相插座呢,还不接零线?

网友B:
工业区入户线一般是三相四线,地线和零线接一起,进了用户后用户就会零地分开

网友C:
单位供电系统全部使用的TN-C-S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隔离变压器变出的220安全性更高。我们的柜子电源进线设零线端子,为了让用户有接线处。但柜内不用零线。
有没有接地线呢?
如果指定装16A单相插座呢,还不接零线?
电源端子是三相加兰(零)加黄绿(地)。我们一般是变压器变出的220用一个2p断路器管着插座。如果是大电流插座,直接从电源端子引一火一零,用户随便用。跟柜内控制系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供电系统全部使用的TN-C-S系统
也就是入户端接地,入户后分五线,俗称的伪三相五线制是吗?
设备端重复接地吗?

网友D:
TN-C-S 高压进来 变压器开始地零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TN-C-S 高压进来 变压器开始地零分开
是变压器出来TN-C,入户端总开关变TC-S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供电系统全部使用的TN-C-S系统
也就是入户端接地,入户后分五线,俗称的伪三相五线制是吗?
设备端重复接地吗?
我们的整个配电系统就是使用的TN-C-S系统,10KV进变压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低压侧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然后三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一根保护零线(俗称三相五线制电源)直接到设备端,重要设备再做重复接地。

网友E:
TN-C-S的居多啊。
大前天出去调试,老小区污水改造项目,对方配电箱引出来到控制柜的电缆只买了四芯3*50+1*25的电缆,没办法只好引了三相电源+N线,并让他们在周边做了4跟2.5米的镀锌角铁50*50*5的间隔2-3米左右插到地下至少2米深,并用电缆连起来再到控制柜作为地线用,走的时候对方还没做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呢。

网友F:
还没有这名称的时候,用过TN-C;后来用的是TN-S。
电柜的话,会按符合TN-S布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这名称的时候,用过TN-C;后来用的是TN-S。
电柜的话,会按符合TN-S布置吧。
对的,我都是按TN-S布置,五线制的,可到现场看见99%都只有4条线,接了零线没有地线,难道这东西普及这么难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E:
用电缆怎么跟角铁连接?能上个图学习下吗?

网友E:
还没做好啊,角铁之间扁铁连接焊起来,末端角铁是电缆铜鼻子与角铁螺栓固定后直接再焊死,另一端直接到配电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做好啊,角铁之间扁铁连接焊起来,末端角铁是电缆铜鼻子与角铁螺栓固定后直接再焊死,另一端直接到配电柜了。
我这国家电网做的高压铁塔接地,跟你差不多,四周钢筋环网,多点插地后焊接并引出2条接地钢筋与铁塔螺栓连接,防松。

网友G:
铜鼻子跟铁之间用螺栓直接紧到一起吗?需要做防锈措施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G:
紧固后焊死在一起啊,可以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