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8):
本来传感器是4到20毫安,我用了250的电阻串起来,是1到5V,根据公式计算了,增益和偏置,  0.25  -25   但是结果与压力表所显示的单位差的两个单位BAR,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电阻误差造成的结果吗。

网友A:
说的什么你自己都看不懂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测一下电压是多少?
换算一下看看有什么差异!

楼主:
意思说压力表和我显示的监控差两个单位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量是三伏电压,对应的是应该是五个单位BAR 是压力表已经在八个BAR单位

网友C:
压力表满量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有没有看我发的图片 机械表上0-16BAR 我的传感器是0-10BAR,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量程选大了

网友D:
   这跟机械表的量程选大没有一点关系,楼主测得3V电压时传感器计算输出是12MA指示就是5巴,但机械表指示的是8巴,看来其中有一个表的误差大,只有通过校准来判断两块表的误差后才能做其它的工作。怀疑电阻有误差,可通过测量电流来判断。
   仔细看照片,发现设置有问题,传感器的量程是0-10巴,量程应该是最小值0巴,最大值10巴。如果LOGO!的输入信号是0-10V, 实际输入是1-5V 则,偏置-0.25, 增益2.25。我对LOGO!的设置不太了解,但按常规来计算应该如此,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知道,谢谢你指点,我终于碰到你这样高手了,谢谢,我是的,我是放大了十倍(﹁"﹁)西门子logo控制,不支持小数点 .只能放大十倍

网友E(2021-09-02):
支持7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