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无法在线问题

楼主(2019-01-28):
欧姆龙
NJ301-1100 PLC,ENTERCAT口接了一个G5伺服驱动器一个ECC201站,然后ENTERNET口接了一个以太网光通讯与另外一个PLC通讯,现在问题时电脑用USB线与CPU连在一起后电脑鼠标马上就无法动了,拔掉USB线马上就好,用网线与CPU连接也是这种效果,然后发现把伺服驱动的ENTERCAT线拔掉电脑就正常,但是无法在线,需要重启CPU后才能在线上,但是绝对不能把伺服ENTERCET线插上,只要一插上就断开在线连接,并且鼠标马上不好使。整个系统没有任何问题运行良好,伺服也运行正常。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谁遇见过?

网友A:
干扰?我们曾经调试也是伺服和PLC在一起,当时就是电脑挨着伺服比较近,PLC也是链接不是,离开伺服就可以了

网友B:
想来是与电脑的联线质量不好
“整个系统没有任何问题运行良好,伺服也运行正常。”

网友C:
这么高端的plc,抗干扰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D(2019-03-15):
这个绝对是干扰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E:
我电脑放在开着电的伺服驱动器柜子上,就连接不上PLC,妥妥的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