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8):
有时候需要PC和PLC进行信号交互,用IO的话比较麻烦,大部分PLC可以直接用串口,网口再选择特定的协议进行通讯。

基恩士通讯协议有很多,其中上位链路通讯是最简单的,然后我们通过TCP/IP发送上位链路通讯的指令就能达到要求。

效果:通过上位机直接控制并读取R继电器状态,直接往DM里面设置需要的值,读取DM里面的值

1.设定IP和端口号

2.看说明书,找到相应指令和发送指令成功的返回指令
ST开头为置为指令,RS开头为复位指令,RD开头为读取指令,WR开头为写入指令。

3.开始编程,写的比较潦草抱歉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Net.Sockets;//引用网络接口(该命名空间为当前网络上使用的多种协议提供了简单的编程接口)

TcpClient tcp = new TcpClient(); //定义TCP\IP连接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单击按钮1开始连接PLC
       {
           tcp.Connect("192.168.0.10", 8501); //设置IP与Port 8501为默认上位链路通讯端口

           if (tcp.Connected)
           {
               textBox1.Text = "连接成功";
           }

           else
           { textBox1.Text = "连接失败"; }

       }
private string  SendMessage(string mes)//写一个发送指令的方法
       {
           NetworkStream DataSend = tcp.GetStream();//定义网络流
           string SendW = mes;
           var ByteSendW = Encoding.ASCII.GetBytes(SendW);//把发送数据转换为ASCII数组
           DataSend.Write(ByteSendW, 0, ByteSendW.Length); //发送通讯数据
           byte[] data = new byte[16];//设定接收数据为16位数组,接收数据不足用0填充
           DataSend.Read(data, 0, data.Length);       //读取返回数据
           var ByteRD = "未返回数据";
           ByteRD  = Encoding.ASCII.GetString(data);//接收数据从ASCII数组转换为字符串
           return ByteRD;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单击按钮3 写R继电器
       {
           if (!tcp.Connected)
           {
               MessageBox.Show("请先连接网口");
               return;
           }
           string SendW = "";
           string RD = "RD R" + textBox4.Text + "\r";
           if (SendMessage(RD) == ("0\r\n"+"\0\0\0\0\0\0\0\0\0\0\0\0\0"))//如果该R值为0则发送置位指令
           {
                SendW = "ST R" + textBox4.Text + "\r";
           }
           if (SendMessage(RD) == ("1\r\n" + "\0\0\0\0\0\0\0\0\0\0\0\0\0"))//如果该R值为1则发送复位指令
           {
               SendW = "RS R" + textBox4.Text + "\r";
           }
           if (SendMessage(SendW) == ("OK\r\n" + "\0\0\0\0\0\0\0\0\0\0\0\0"))
           {
               textBox2.Text += "发送成功:" + SendW + "\r\n";
               if (SendMessage(RD) == ("1\r\n" + "\0\0\0\0\0\0\0\0\0\0\0\0\0"))
               {
                   label6.BackColor = Color.Green;
                   textBox3.Text += "接收成功:" + SendMessage(RD);
               }
               else
               {
                   label6.BackColor = Color.Black;
                   textBox3.Text += "接收成功:" + SendMessage(RD);
               }

           }
           else
           {
               textBox2.Text += "发送失败:" + SendW + "\r\n";
           }

       }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读DM
       {
           if (!tcp.Connected)
           {
               MessageBox.Show("请先连接网口");
               return;
           }

           string RD = "RD DM" + textBox5.Text + ".L\r";
           if (SendMessage(RD) == ("E0\r\n"+ "\0\0\0\0\0\0\0\0\0\0\0\0") || SendMessage(RD) == ("E1\r\n"+ "\0\0\0\0\0\0\0\0\0\0\0\0") || SendMessage(RD)=="未返回数据")
           {
               textBox2.Text += "发送失败:" + RD + "\r\n";
           }
           else
           {
               textBox2.Text += "发送成功:" + RD + "\r\n";
               textBox3.Text += "接收成功:" + SendMessage(RD);
           }
       }
private void button5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写DM
       {
           if (!tcp.Connected)
           {
               MessageBox.Show("请先连接网口");
               return;
           }
           string RD = "WR DM" + textBox6.Text + ".L " + textBox7.Text + "\r";
           if (SendMessage(RD) == ("OK\r\n" + "\0\0\0\0\0\0\0\0\0\0\0\0"))
           {
               textBox2.Text += "发送成功:" + RD + "\r\n";
               textBox3.Text += "接收成功:" + SendMessage(RD);

           }
           else
           {
               textBox2.Text += "发送失败:" + RD;

           }
       }
4.最后测试,效果如图,可以直接用过上位机对PLC进行控制。

5.测试程序

楼主:
补发,需要把指令转换成ASII码发送

网友A:
还需要KV-EP21V ?

网友B:
楼主高人,计划今年学一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用CPU自带的网口就可以,用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可以同时在线监控,屏也能连上

网友C(2019-05-31):
问一下,有关于上位链路通信的plc程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这边不需要写程序啊,上位直接强制控制D寄存器输入输出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软件测试过了,如何实现自动实时读写批量数据?

网友E:
你好,我用你的方式去读取,没问题的,但是我写入的时候,回复也是OK的,为啥PLC那边的值没有变动呢?是PLC那边的问题,还是我这边的问题?

网友E:
群主在不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之前测试过,写入没有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刚写进去又被程序重新写了一遍

网友F(2019-11-07):
请问上位链路怎么发送浮点数,是不是先转成字符串,再转16进制发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还真没测试过,你手册看看,上面写的蛮详细的

网友F:
弄好了,但感觉性能不行,但研究float转二进制太麻烦了。。。

Encoding.ASCII.GetBytes(" " + BitConverter.ToInt32(BitConverter.GetBytes(float.Parse(v)), 0).To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好了,但感觉性能不行,但研究float转二进制太麻烦了。。。

Encoding.ASCII.GetBytes(" " + BitConverter.ToInt32(BitConverter.GetBytes(float.Parse(v)), 0).ToString())
应该还可以把,,,字符转来转去真的毕竟烦,老哥用过欧姆龙CIP协议通讯没

网友G:
我想问一下楼主,如果是浮点数,怎么读呢。写的时候需要怎样的转换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可以用吗?读写浮点数能发具体看看嘛?

网友G:
回复 楼主:
问一下,手册是哪本手册呢?

网友H(2020-12-11):
赞一个,之前都是用labview,现在研究VS正好作为参考

网友I:
请问你好,如何实现自动实时写入批量数据?后面的每个数据单独给值太麻烦,怎么简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自己二次封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