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19-01-28):
有没有在做超声波清洗机的哥们  知道那个振子 怎么换啊!

网友A:
以下是引用2019/1/28 17:16:36的发言:
有没有在做超声波清洗机的哥们  知道那个振子 怎么换啊!
我单位有几台,但没有换过……

网友B:
楼主最好发个图片上来,我见过的不知是不是你同样的东西。

网友C:
万能的淘宝

网友D:
拆除正负极接线,热风机对着烧坏的振子粘合胶烤几分钟,六角扳手先紧后松。
振子为并联接线,如只是损坏一个,一般为正负极短路,直接拆除损坏振子正负极接线也可使用。

网友E:
控制部分做过

网友F:
楼主说的是换能器吧,具体看安装方式,比如洗版辊用清洗机就不难换,也很耐用,建议楼主上个图看看哪种非标机,具体分析

网友G:
发个图片看下,应该是换能器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淘宝

淘宝或者百度,虽不失为一个建议;但若仅仅是这几个字,由于已经用得太多,已类似于套话。
“电工技术”版块,不提倡套话式或过场式回复,特此提示。

提倡的回复——
例如4楼,就其所理解而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则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淘宝能买到东西  还能买到工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 就是换能器

网友A:
以下是引用2019/1/28 17:16:36的发言:
有没有在做超声波清洗机的哥们  知道那个振子 怎么换啊!

这个安装的时候用什么胶起来的,我的设备有一个掉下来了,还没有处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引用2019/1/28 17:16:36的发言:
有没有在做超声波清洗机的哥们  知道那个振子 怎么换啊!

这个安装的时候用什么胶起来的,我的设备有一个掉下来了,还没有处理……
此胶水名为XH-398AB震子胶又名超声波换能器专用胶,,具有超强胶粘性能,优异抗疲劳性能,抗冲击及抗震动能力高,抗剥离强度优越,遇冷不收缩,耐高温。换能器安装在底板上还有个焊接的螺钉,你涂抹胶水前要清洁螺钉周围,胶水分为A、B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引用2019/1/28 17:16:36的发言:
有没有在做超声波清洗机的哥们  知道那个振子 怎么换啊!

这个安装的时候用什么胶起来的,我的设备有一个掉下来了,还没有处理……
此胶水名为XH-398AB震子胶又名超声波换能器专用胶,,具有超强胶粘性能,优异抗疲劳性能,抗冲击及抗震动能力高,抗剥离强度优越,遇冷不收缩,耐高温。换能器安装在底板上还有个焊接的螺钉,你涂抹胶水前要清洁螺钉周围,胶水分为A、B组。
哦!谢谢师傅解释,下次直接买这个胶固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