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与wincc

楼主(2019-01-28):
从秤读出的8421码,然后转换成整数并存进db20.dbw144,比如说这个数十进制显示是1605,实际是16.05公斤,那我要做进wincc画面该怎么连接?
建个变量直接连接db20.dbw144吗?
建的变量应该是什么格式?
请老师傅解答。

网友A:
1、要显示什么数据那么建立变量就链接什么地址。
2、变量类型自然是整数,你都已经转换为整数了。
3、整数数据是1605,要显示为16.05,那么IO域的显示格式设定为S99.99。

网友B:
读到的数据需要处理,你这也就是要除以100,
可以在程序里除,也可以在wincc里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需要这么设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需要这么设定吗?
請參照如下步驟操作:
1、變量管理器中建立變量,如下圖:
2、放置IO域,並設定其屬性。
3、為IO域的輸出值進行格式化,編寫如下圖所示的C腳本動態代碼:
4、上述步驟後的結果如下圖:

网友C:
你这个软件的话不像博图可以直接从PLC变量拖拽到WINCC界面就好,你这个软件要先在WINCC变量表那边建立DB20.DBW14变量,数据类型等等,然后在WINCC界面里面就调用就可以连接上了,当然在此之前还要与PLC建立连接,选择你WINCC与PLC连接方式,TCP/IP,OP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软件的话不像博图可以直接从PLC变量拖拽到WINCC界面就好,你这个软件要先在WINCC变量表那边建立DB20.DBW14变量,数据类型等等,然后在WINCC界面里面就调用就可以连接上了,当然在此之前还要与PLC建立连接,选择你WINCC与PLC连接方式,TCP/IP,OPC。。。
我想您应该更注重您需要的功能的方法实现,而不是WinCC和博图WinCC的区别。

网友D:
实际用什么,就在plc里面转成什么就行.这样程序也好懂.这个转双字->转浮点->除以100.0.
然后在wincc里加点,直接浮点(float或者real),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在wincc定义了浮点数,可以改成带小数的了,在程序里转成整数,又取整了,输的55.55,读上来转整数56

楼主:
怎么才能变成555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浮点数放大100倍再取整就得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软件的话不像博图可以直接从PLC变量拖拽到WINCC界面就好,你这个软件要先在WINCC变量表那边建立DB20.DBW14变量,数据类型等等,然后在WINCC界面里面就调用就可以连接上了,当然在此之前还要与PLC建立连接,选择你WINCC与PLC连接方式,TCP/IP,OPC。。。

我想您应该更注重您需要的功能的方法实现,而不是WinCC和博图WinCC的区别。

在博图中我使用了类似的方式完成了同样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变成5555
传回去,先乘以100.0,再round,就是把55.55乘以100.0等于5555.0,再转成整数555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