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打不开啊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01-28):
上午用的好好的,下午就不行了,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乱改乱删文件啊,也没人乱动电脑啊,有什么办法补救吗?难道只有重新安装这一条路吗?

网友A:
你电脑安装了杀毒软件了吧!比如360?给你注册文件删除了……

楼主:
没有安装杀毒软件,只有联想管家。咋办啊?请指教

网友B:
正常就是重新安装系统,西门子的特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午用的好好的,下午就不行了,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乱改乱删文件啊,也没人乱动电脑啊,有什么办法补救吗?难道只有重新安装这一条路吗?
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D:
这个没试过,但遇到过安装许可的问题,360卸载后,电脑裸奔后软件就没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网友E:
建议去管家里找到被隔离文件,然后恢复在运行试一试

网友F:
只能重装了,是不是有文件冲突,或杀毒软件给误删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可以了,感谢4楼兄长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