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

楼主(2019-01-28):
进入高配也有一段日子了,没看到过电容柜面控板上的某一指示灯亮过,问一下高手在什么情况下指示会亮呢。上下共12接触器在什么情况吸合呢,同面板上指示灯有没有关联,面板上排6个指示灯分成3种颜色又表示什含义呢

网友A:
实际使用时这些指示灯也不贴标签?

网友B:
目测电容柜未投入运行

网友C:
运行起来就知道那些指示灯代表什么了

网友D:
功率因数低到一定值会自动补偿,看功率因数表有没有增加值,增加说明正常补偿。指示灯代表12个代表电容位子正在补偿

网友E:
没有投进去怎么亮呢?

网友F:
电容柜没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谢6-7关注这张照片选错了,是备供线上的容柜另外发上一张运行的容柜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E:
照片选错了(第一张)

网友G:
这是个补偿柜吧,目测智能切换没显示啊,可以尝试手动补偿检测各电容组件是否正常,但投入运行必须是自动的。

网友H:
先用手动转换开关试一下接触器会不会吸合,看看控制器上显示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I:
尽量不用手动,手动仅限主回路非带电状态下或已确认无功补偿控制器损坏情况下调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功率因数控制器没显示,先看一下控制器的供电回路正常吗?

网友J:
如果是电容补偿柜,一般习惯是每个指示灯代表对应的组的电容接通,还有不同颜色的三个代表三相电源

网友K:
补偿电容柜。自动的。投入哪段,接触器就吸合。对应的灯就亮。也可以手动投入。

网友K:
投入前最好检查电容有无异常,防止事故发生。

网友L:
这个电容柜是自动投入的,应该有图纸啊

网友M:
看功率因数指示值是多少;
接线情况及控制器设置情况。

熔断器之间有隔离片,这个不错。

网友N:
投入后指示灯应该会亮吧。指示灯三色和单色应该是单相电容和三相电容的区别。

网友O:
看图片这个也不是高压补偿!是380V电压等级的补偿吧!
上层的6个接触器没看清楚,每个接触器控制一相共两套。你顺着这个看看。
没有补偿过你要看看参数设置,如果检测的功率因素大于设定值肯定不会运行!

网友P:
电容补偿柜  应该没投吧

网友Q:
补偿电容柜,感觉是没有打到自动上吧,可以试试

网友R:
自动电容补偿柜只有当功率因数低于目标值而自动投入电容组时,所对应的指示灯才会亮。也可以按照楼上的方法手动分组投切试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S:
回复 楼主:
按图片显示,应该是双电源供电,六路补偿

网友T:
应该是没开启,开启了就会亮

网友U:
12个接触器是功率因数补偿专用接触器,也就是说面板上的智能无功补偿控制器是12路的,指示灯是当一个系统下降至低于下限整定值投入补偿电容器和功率因数超过上限整定值切除补偿电容器,接触器工作状态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