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bop面板 电池失效!所有参数都没有了。还可以修吗

楼主(2019-01-28):
西门子bop面板 电池失效!所有参数都没有了。还可以修吗!装上新的电池,里面的数据都丢了。看要怎么处理才可以修好。

楼主:
可以写程序的几个测试点。或者是写程序的几个接口。

网友A:
电池在哪?

网友B:
这个操作面板啊,数据没有没有就重新输入

网友C:
我拆过不少没见过有电池的

网友D:
可以从设备中再导入面板

网友E:
这东西还有电池。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F:
这里有电池?

网友G:
首先您第一张照片的名牌是错误的,这个名牌是西门子MM440的BOP面板,内部是没有电池的。但您后面的照片是西门子MM4的AAOP的面板。就是说你把两种不同的面板照片混到一起让大家看,而且有电池的那面没拍照片。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H:
BOP是基础面板,没有存贮功能的;
AOP是高级面板,没电也可以换了电池重新设置数据,或从变频器内COPY;

网友I:
电池失效就重新换颗电池,然后参数重新设置,应该就能解决的。

网友J:
没听说西门子变频器440面板有电池。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要如何操作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H:
先确认你用的面板是BOP还是AOP;
是AOP的话,电池更换了,上电如显示正常,参数也能设定就没问题,可以从变频器内把参数COPY到面板内;

网友K:
BOP没电池。也没有程序的储存。AOP我没用过。但AOP是可以储存程序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我去试试吧!

网友L:
AOP的面板还么有用过,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的!

楼主:
语言包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