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报警,有频率,无输出电压

楼主(2019-01-29):
丹弗斯vlt6000变频器正常运转,突然电机停止运转,变频器无报警,有频率,无电压输出,这是怎么回事,求解,各位大神。

网友A:
使能端子没有连接啊。楼主大哥

网友B:
运行信号看下给了没?
不行改面板运行,看是不是电机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C:
直接改用变频器面板启动试试。

网友D:
看面板显示的电流这么小,难道是封锁输出?

网友E:
没给使能

网友F:
驱动的5电压没有了。

网友G:
先看看启动信号正常吗,速度给定信号正常吗,如果正常,恢复出厂设置使用面板按键启动和调速,如果还是不行,就得修了。

网友H:
断电再加电

网友I:
换模块把

网友J:
现在频率给定了 但是运行信号你给了吗!

网友K:
也可能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B:
端子控制改为面板控制试下;

网友L:
现在好像是手动模式,图片上还有SETUP,看清楚,楼主这是在调试吗。

网友M:
改为面板控制,启动试试,若行,再改为外部端子控制,看行否,若行,请检查频率给定,若不行,请查看运行信号是否加上,还有一种情况,主回路无电,但线路板有电,有频率输出,但变频器却无输出。

网友N:
6楼说的对,驱动芯片的工作电源没有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6楼说的对,驱动芯片的工作电源没有了
有可能的,仔细测量。

网友P: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设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