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9):
两台欧姆龙CP1H-E采用SEND /RECV通讯时,当通讯异常时,怎么获取异常信息或者是怎么知道发生了通讯异常。手册中的相关辅助标志也看过,没搞懂。
  比如PLC与人际通讯异常时人机都会有提示。

网友A:
正常不是有些标志位的?

网友B:
可以考虑主机检测通讯超时一个输出,比如一个输出点驱动一个指示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检测通讯超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些标志位用起来,使用的时候好像不对,网线都断开了也没有反应

网友C:
是有相应的标识,具体要看CP1H- E手册,还要结合操作安装编程,再加400客服
是不是还没试通,注意端口号,自带的网口,端口号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