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寻址

楼主(2019-01-29):
求助各位大神,

刚接触欧姆龙PLC不久,最近想实现一个功能:每当W0.00由OFF变ON后,依次将数据寄存器D0,D2,D4,D6.....中的值传送到D1000中去,D中存储一个32位整型值。

网友A:
说得不清楚啊.依次传送是什么意思?是on一次,传一个?

网友B:
那不是计数加传送之类的?

网友C:
MOVL @D0 D1000 (32位),刚才写错了,这两天搞三零的
@D0(这个值是多少,就代表是D几。比如D0是20 上面的意思是
D20 21 传送到D1000 D1001
具体我发过贴,可以看看,欧姆龙这个间接寻址非常好用

@D0  里面是十进制,这个主意下

网友D:
他是要把D0,D1里的内容发到D1000,D100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指令用错了,如果下面+B指令的话,上面应该是MOVL *D100 D1000而不是MOVL @D100 D1000,否则你下面应该使用+指令,上面人家指出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F:
指针可以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