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槽中的线经常被磨破

楼主(2019-01-29):
如图,线槽中的线经常被磨破。
如果可以,回外加一个气管保护。
不行就搞好点线路,尽量不被磨。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网友A:
这个怎么会磨破呢,还有人整天来回捣鼓吗?

网友B:
这个加个塑料螺旋套管应该就不太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网友C:
这是磨破的还是老鼠咬的还是?2楼的做法可以考虑下。

网友D:
如果确定是磨损的,那就要选耐弯曲、耐磨损,可以走坦克链的线材。

网友E:
在线槽内部应当不会有动作造成磨破的吧。

网友F:
线很紧吗?看起来像硬伤。

网友G:
只有找到问题的具体原因,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怎么磨的?是什么东西磨得?怎么能不磨?

网友H:
线槽里线不是应该静止的吗?

网友I:
是走的拖链吗?要不然怎么会磨损!

网友J:
塑料波纹管是不行的。换金属波纹管。处理好两端即可!

网友K:
是不是铁皮线槽

网友L:
这像老鼠啃的

网友M:
没有碰到线槽线坏的,除非线槽不是静止的有晃动。

网友N:
是不是有振动或者线缆需移动,也觉得应该先找到原因。

网友O:
这个不像是磨破的,平线槽不动咋磨,要不垫块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槽是固定在平台的,平台是移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是确实好办法。已经和仓库沟通了!

网友P:
这是被扯然后被金属件刮到了吧,找一些防护套包上去或者重新布线

网友Q:
线槽里的线铺上基本上不会去动的,怎么会被磨破?

网友R:
引用 楼主:
线槽是固定在平台的,平台是移动的。
你这个平台移动用线槽,线在线槽里移动肯定不合适了……

网友S:
这个怎么会破啊 有不动

网友T:
建议更换柔性电缆

网友U:
这个是安装与设计不当造成的,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才行。

网友V:
你应该搞一搞高柔性电缆,这种吊兰比一般电缆都很贵,但是你拖链一定要设置得当,不能有摩擦的声音

网友W:
在边角等锋利的地方贴一些橡胶就行

网友X:
哪种看着不像磨的,像是夹掉或老鼠咬的。

网友Y:
固定线槽不可能把线缆搞成这样,老鼠咬的?
只有来回运转的才有摩擦的机会,固定好了不也可以避免嘛

网友Z:
线缆磨损除了老鼠嗑 肯定是有相对运动导致的。除了优化布线路径外,在运动过程中与线缆频繁摩擦的地方在线缆上加防护,防护布,缠绕管。波纹管等都是常有的。当然选用耐磨的特殊线缆也很关键。但要求更换易于操作操行。

网友AA:
回复 网友W:
我们就是这样干的,套好旧电缆外皮,贴合很好的。
套管的话,线槽内部空间不允许的。

网友AB:
这是线槽出口位置磨损的吧,垫点其他的东西不行吗,比如橡胶板

网友AC:
只要线相对固定,平台移动不应该影响线被移动。

网友AD:
可能是检修时拉扯其他的线缆造成正常的线缆破损,注意防止线槽捆扎时绑丝不要留太长的余量。

网友AE:
这个套上一层弹簧的那种软金属管

网友AF:
是拖链中的问题吧,这样问题一般是布线的问题,可以考虑别线的隔开

网友AG:
问题不够清楚 啊,线槽摩擦,还是拖链?

网友AH:
引用 楼主:
线槽是固定在平台的,平台是移动的。

是不是线槽离平台太近了,能不能距离离远点

网友AI:
换宽的拖链,穿蛇皮管,同时管里加注滑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