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9):
公司一台大型设备,电机返厂家重绕电机线圈,电机内部热敏电阻坏的,厂家却忘记更换了(现修好回来了,好不容易吊装上去,报警过温了,一量电机的热敏电阻无穷大。
    各位大师,出下主意,怎样补救?

网友A:
买一热敏电阻装到电机外面,就行

网友B:
有地方可以埋热敏电阻吗

网友C:
买一只与之对应的感温头,贴在【或用强磁的那种】电机外壳,把报警温度下调20度【测量温度基本就是线包的温度】,试试,

网友D:
估计不行吧。要想使用必须重新做。

网友E:
多大的电机呀,可不可以改改位置。

网友F:
好拆的话,直接在电子元件商购买更换,不好拆最好叫厂家过来了

网友G:
虽然是一个小零件,但反映的问题很大啊。应该是没仔细吧。这个电阻是保护电机,防止过热造成损坏的。虽然有些这个电阻不接,但原来有的部件不好,维修的时候就得处理好。

楼主:
我今天直接短接算了

网友H:
电机内部的热敏电阻应该是包扎在绕组端部的。如果电机端盖容易拆开,可以在绕组端部重新绑扎新的热敏电阻。实在不行也可以采用外置热敏电阻处理。

网友I:
从接线盒的出线的地方放进去,不过检测会有偏差

网友J:
应该考滤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K:
多大电机,什么型号的,普通交流电机接线盒里面引出线的地方,貌似都露着定子铁芯,可以把热敏电阻固定在铁芯上。

网友L:
联系维修厂家,看有无好的建议;
若测温点外置,应当需考虑热传导过程等因素。

网友M:
大电机还是买一个从线盒那里塞进去(温度有点偏差,保护值修改一下);
贴外面这个不太好看!

网友N:
如果端盖方便拆卸,拆下装在绕组端部

网友O:
最好的办法是拆开电机把热敏电阻固定在绕组端部,如果无法实现。就取掉吊环把热敏电阻放在吊环螺孔中,但保护温度要调整。如果这也难实施,就采用常规保护,热继电器、综合保护器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P:
电机内部的温度传感器不是一个两个,有三相绕组的,有轴承的,有定子铁心的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传感器,最起码也要在电机外壳的表面安装一个外壳温度监测和轴承端盖监测,把传感器放在电机的表面。温度报警保护阈值在80-85度为好。

网友Q:
pt100热电阻吧,找个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