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采集

楼主(2019-01-29):
本人用CPU226,高速计数器hco编程,请问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吗?还想确认一下磁电传感器外部接线图

网友A:
打不开?接线图呢?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B:
什么问题?也不说说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信号发生器加频率信号,一端接在i0.0,一端接在电源负端没反应

网友A:
怎么配置/编程的,怎么接线的?信号发生器是什么信号,电压,频率?

网友C:
估计是设置方式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信号发生器加频率信号,一端接在i0.0,一端接在电源负端没反应
接在电源的负端?
PLC输入的COM接哪里了?
信号发生器给出电压是多少?
把图画出来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磁电转速传感器怎么接在plc  之前我没有传感器我用信号发生器给频率信号模拟转速,一端接在i0.0上,一端接电源负端。如果方便留下联系方式 我电话沟通  谢谢帮忙

网友D:
接在电源的负端?
PLC输入的COM接哪里了?
信号发生器给出电压是多少?
对应的PLC输入指示灯闪吗?(放低频率)
把图画出来就清楚了

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问题基本就能解决
电话又问又答,还经常按自己思路答非所问,费时间
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磁电转速传感器怎么接在plc  之前我没有传感器我用信号发生器给频率信号模拟转速,一端接在i0.0上,一端接电源负端。如果方便留下联系方式 我电话沟通  谢谢帮忙
绝大多数信号发生器的驱动能力不够,不能驱动输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要采集一根轴的转速  轴上带有齿轮,齿数Z=212  公式n=60f/z n为转速,f为频率,z为齿数,甲方给我提供的是磁电转速传感器(频率信号)  我想采用CPU226 高效计数器HS0编程,请问如何编写?我编写的程序监视没问题,加频率信号数据没过去,不知道是不是我外部接线方式不对,还是程序编写有误想请教一下 ,或者您可以编写一个程序给我,我们讨论一下 我领会了采用你的编写思想也可以。谢谢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接装传感器上去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要采集一根轴的转速  轴上带有齿轮,齿数Z=212  公式n=60f/z n为转速,f为频率,z为齿数,甲方给我提供的是磁电转速传感器(频率信号)  我想采用CPU226 高效计数器HS0编程。信号发生器是频率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采集一根轴的转速  轴上带有齿轮,齿数Z=212  公式n=60f/z n为转速,f为频率,z为齿数,甲方给我提供的是磁电转速传感器(频率信号)  我想采用CPU226 高效计数器HS0编程,请问如何编写?我编写的程序监视没问题,加频率信号数据没过去,不知道是不是我外部接线方式不对,还是程序编写有误想请教一下 ,或者您可以编写一个程序给我,我们讨论一下 我领会了采用你的编写思想也可以。谢谢帮忙

首先没有“甲方给我提供的是磁电转速传感器(频率信号)”说明,是个啥东东?
因为你还特别注明频率信号,就否掉了我最初的数212个齿,最简单的接近开关。
“公式n=60f/z n为转速,f为频率,z为齿数”f如何得到?
让甲方仔细说明其磁电转速传感器是个啥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D:
磁电转速传感器采集频率信号,

网友D:
这样的吧,你把“磁电转速传感器”资料,图片发上来,最好再有一个现场安装好的检测位置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