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之前星三角问题再次提问

楼主(2019-01-30):
之前发过贴问过图一中负载U2 V2 W2是否正确问题。各位大神都说对。 本人接触星三角 高低速少。
之前做了一次高低速风机,有个师傅说电机留个接线柱要如红图中圈1中那么接,上下要为通项。如果上下不同项会烧掉电机,如圈2
但是第一张图白色图纸我画红圈那部分就是上下不同项了,是特定电机还是什么原因。
祝福各位师傅新年快乐!提前拜个早年吧!

网友A:
你找个电机接线柱实图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B:
不管怎么画法,经过三角形用接触器后肯定是不同相的。
只是一般电机都提前排好了上下端子,方便短接片连接而已。如图:

网友C:
参与星三角启动电机控制方案讨论的 在没有二次图情况下还能发表看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发过贴问过图一中负载U2 V2 W2是否正确问题。各位大神都说对。 本人接触星三角 高低速少。
之前做了一次高低速风机,有个师傅说电机留个接线柱要如红图中圈1中那么接,上下要为通项。如果上下不同项会烧掉电机,如圈2
但是第一张图白色图纸我画红圈那部分就是上下不同项了,是特定电机还是什么原因。
祝福各位师傅新年快乐!提前拜个早年吧!
从第一张图中可以看出:U1与V2同相;V1与W2同相;W1与U2同相;U1U2/V1V2/W1W2分别为电机的三个绕组,通过接触器的切换,启动时将U2、V2、W2通过星接触器将其短接成星形连接,运行时通过角接触器将电机转换成三角形连接。

网友E:
双速电机两种速度的转换与普通星三角不同,因为双速电机线圈有多种绕法组合,有许多的线圈绕法本身就存在高、低速的反向,高低速不同的速度方向,在实践中肯定不能用,为此,必须将其反相。

网友F:
是讨论星三角起动还是双速电机控制???

网友G:
普通电机接线盒内6个端子排列如2楼和3楼所给出的,而双速电机接线盒内6个端子排列则如下图所示。

网友H:
你先把同相和同绕组的区别分清楚再说,图中是接不同绕组和不同相不是一个概念。。电机上标U1与U2为一个绕组的头和尾。。你要是敢把U1U2两接一起试试看。。

网友I:
双速电机一般用的都是2Y/△接法的,你图纸上的上面三个接线柱接电源如果是Y接法的时候,那下面的三个接线柱接出来的线就要短接封星,当电源从下面接线柱进的时候,那上面接线柱的线就要断开,这时候电机为△接法

网友I:
也就是当Y接法时,接触器K40.61和K40.7 吸合。当电机为△接法时k40.62吸合,其他两个接触器都要断开,这也就是为什么热继电器要串入这个主回路中

网友I:
还有,你说的上下通相是不是上下同一相的意思?这种电机国标叫YD系列的变极调速的较多的(塔吊)上下同相没有关系的你是不可能上下同时接一起的,上下不同相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转向不一样,所以转向还是单独试,如果高低速转向不一致那是绝对跳闸或炸保险的,并且机械损伤也是巨大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B:
他这个电机是YD系列的,上下同相是可以的方便电机转向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是的,你这个是Y/三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