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大吨位货梯

楼主(2019-01-30):
液压货梯,汽车梯,中分双折开门。

网友A:
维修过这种电梯,两侧分别有一个液压缸,这种电梯不会有坠梯现象,即使漏油,也不会一下子掉下来,会缓慢下行。相对安全些。

网友B:
几层,小车还是载重汽车

网友C:
这种货梯在工厂应用很多,一般是双缸的,通常是提升一层的高度,除了速度慢,其他倒是比较简单可靠

网友D:
这个液压缸够长

网友E:
我们公司有个两层的,几年了都没坏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电梯都是安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4S汽车店装得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电梯质量是一方面,你们公司的使用也是一方面。

网友F:
这种我用过4层楼高的液压货梯
速度慢但是安全。价格相对高些!

网友G:
这是用什么控制的,电路板?单片机

网友H:
这个 应该是重工业 工厂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装在汽车4S店的。

网友C:
其实就是升降台的运用,升降台还有一种是单杠,就像叉车那样,我以前设计了一个升降舞台就用过,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J:
液压的安全,货运为主,单位有好几台,就是升降行程不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的,提升高度不高的。

网友K:
液压很慢,这种梯不能用钢丝拉吗?

网友L:
液压电梯就是用液压缸顶着轿厢上下移动工作的,缺点是提升高度低;曳引电梯是靠钢丝绳提升轿厢的,

网友M:
那液压缸的多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以用钢丝绳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反正不会很长的,一般也就四层以内吧。

网友N:
我们这以前是那种机械折叠的升降货梯,只有两层,也是液压杆推动。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说的这种,我也见到过,但好像电梯厂家是不生产那样子的。

网友O:
这样做不会很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对啊,不高的,一般也就最多四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