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31):
摘抄内容,对于机床轴(在mcs中进给)
对于几何轴(在wcs中进给)
对这俩进给方式不理解。
请同行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WCS ——work coordinate system 工作坐标系
MCS ——machine coordinate system 加工坐标系

机床轴说的是受伺服控制的轴,几何轴就是机床轴在三维空间中互相运动所产生的几何轨迹的数据,应该说是几何精度。

百度收到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