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误差之后还是有一点点儿

楼主(2019-01-31):
西门子logo控制器虽然模拟量的分辨率不是很高,但是能够准确的在0.1单位还是很不错的,希望下次用的是0到10伏电压量程,这样效果会明显好一点,准确度会更加提高一点,因为logo控制器的本体的模拟量四路只支持电压信号

网友A:
低端的产品了

网友B:
普通场合用这个Logo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在选型时就应该要注意了

网友D:
要求不太高的场合,用LOGO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这周低端比较简单的逻辑控制,这个场合最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很好的产品

网友E:
好品质的东西都是进口的,西门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的,,好东西就是西门子的

网友F:
0到10伏本身也有误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是这样,分辨率才10位,

网友G:
在端子上加一个电阻,可以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这个还真的是简单实用的方法!
电阻可以算出来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250 欧。电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250 欧。电阻的
这个学习了哈!

网友H(2021-08-13):
回复 楼主:
4-20mA信号在LOGO本体输入端并250Ω电阻,电压是1-5V,对应读取的对应值是100-500;读取模拟量的分辨率相当于1/400;
4-20mA信号在LOGO本体输入端,电压是2-10V,对应读取的对应值是200-1000;读取模拟量的分辨率相当于1/800;
输入信号电压0-10V,对应读取的对应值是0-1000;读取模拟量的分辨率相当于1/1000;
综上所述(忽略并联电阻的误差):输入信号0-10V时转换为工程量后显示精度最高,4-20mA信号并500Ω电阻(2-10V)次之,4-20mA信号并250Ω电阻(1-5V)最低。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哥,终于等您回论坛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抱歉。
以后应该不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回来。今后多多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