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31):
车工说数控屏幕太亮,问,可以调整吗。

网友A:
802D没有调节亮度的
802S或者802C倒是有!

网友B:
看来比较麻烦了,要改变,只能在光源的高压板上做工作了,有很大的难度和风险

网友C:
太暗看不见,亮了最多看着不舒服,用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