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31):
    变频器属于精密的设备,它采用了多层线路板。其故障率较高的表现为驱动电路和IGB!次之是电流检测电路、4-
    20mA
   电路、主回路等。
   变频器维修的基本条件,首先;
一、对变频器的了解,首先了解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及性能。
二、积累工作经验。
三、时间充足,尽量有一定的稳定时间,不参与其它工作,否则会影响正常的思路,造成维修失败。
四、充足的元件,(库房备件)是缩短走弯路的重要条件。
五、图纸资料,电路图。(这一般的达不到,我就是蒙着修的)
六、各种仪器,工具。包括示波器、万用表(数字表,机械表各一块。各有各的用处)。各种电烙铁:(包括大功率、小
   功率、高温烙铁。不怕多,因为温度低了不利工作,太高会使电路板变色);吸锡器,吹吸器。有时,吸锡器也不
   是
   很理想。特别是用过一定时间会不好用。手动吸锡泵也要有。各种测试器,(测IGBT/可控硅、运放、光耦等。)有
   时
   我们可以自制一些土仪器,也能派上用场。
七、电力要足够,一是不影响办公室跳闸,二是有时需要带载测试变频器。在电力足够的同时,应该有一个模拟负载!
   以减少出厂后的返工率!
八、工具要全,包括各种螺丝刀,异形螺丝刀,套筒,六角般手,内六角。眼镜搬手。台式放大镜或数码放大镜。焊
   台(焊接和拆卸功能等)。
九、一定细心检查,做好保护措施。上电前一定再三检查是否有误!
十、各种维修可调电源一定要有。说了半天,社交也很重要,同行之间互相帮助,也是重要的。与厂家勾通更重要。
     还有一个密决就是常来中华工控网!

网友A:
这都是楼主多年的经验呀。

网友B:
再添一条,一颗恒心 坚强的毅力 永不放弃 有挑战性 不怕困难也是维修的必要条件。另外主人的素质 学习能力 悟性 变通能力,也是制约维修的客观条件。检测台 动力电 负载设备 加载设备 老化设备 例行试验同样是制约维修的客观条件。

网友C:
多来看看咸工的文章

网友D:
尽量和生产厂家技术部有交集,这样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E:
电路维修中,在有经验和需要时,自制仪器或装置,有时会很管用。

网友F:
我们这里想维护也没有零件啊

网友G:
说的很全面,很好,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