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技巧

楼主(2019-01-31):
有关于万用表量电压,和区分零火线。

这个是测量电压的火线的,但是切记不能打错档,(不然会触电),及(人体不能接地),原理利用的是交流电压档,表的内阻比人体的电阻小

2电阻档为什么在线测模拟量信号会报警,(模拟量信号是毫伏及的电压信号,万用表电池一般都是9V或3V超过它的正常值)

3钳型表测较小的电流,一般把被测的线在开口上绕几圈就可以,(小太多的不行啊!)测的读数应除以绕的圈数,互感器原理。

4小热继电器控制大电流,如3-7A热继控制100A的电流100/5电流互感器2个最少(切记不能装一个以免正好那一相缺相),互感器的输出接入热继的端子一相接入一相,(这个不能完全代替热继电器,没有导热动作),只能代替电流继电器

网友A:
9205A数字表很多增加区分火线功能

网友B:
测火线测到了190多伏,又有“表的内阻”和“人体的电阻”,具体是如何测量的呢?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用手去摸,有酥麻感的是火线,否者零线
优点:不用任何工具,操作简单,
缺点:不谈缺点。。。

网友D:
楼上说的很特别,一种大无畏献身精神,最好不要这样。一个带火线识别功能的万用表要不了多少钱。或者几元钱的验电笔就行了,安全第一

网友E:
老司机经验总结之一。

网友F:
提示:
电工技术版块,不提倡套话式和走过场式回复,也不提倡纯表情回复(下方第二个引用,见于另一帖15楼);
比如感谢分享的话,可以顺及说说感想、感悟等。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
引用 网友H: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了,只是一些工作中碰到的方法,老司机谈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回家了,工具没在身边,就是一手拿一支表笔测量,另一手捏住另一表笔(切记!!!!打到电压档(交流),人体不能接地,否则会触电)原理就是电阻串联,电压大小,由捏表笔的手的电阻决定

网友I:
最好还是试电笔。安全。家用电源,也应该有N线和PE线,用万用表两个表笔去测量电压,PE和N之间电压很低甚至没有电压,这两个线端子与火线L之间都会有市电电压。

网友J:
但是切记不能打错档,(不然会烧坏表)

我想不明白,哪个档位会烧表?

网友A:
4楼的方法开玩笑可以,试的好,检查出来,运气不好全村人到你家吃饭,干活总不能不带工具吧,万用表,电笔这些工具混工控的经常会带在身边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回家了,工具没在身边,就是一手拿一支表笔测量,另一手捏住另一表笔(切记!!!!打到电压档(交流),人体不能接地,否则会触电)原理就是电阻串联,电压大小,由捏表笔的手的电阻决定
我以前是这么干的,自动一次正常测量电压炸表(万用表质量不行)之后我反思这样不行不安全,
现在我是用黑表笔随便打到柜体或地线(方便就行)实在没有就悬空,红表笔去测量,即使悬空一般测量火线也会测量到电压的。但可能会低些,有时才二三十伏。

网友L:
楼主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这种测量方法本身就有问题,这要看具体的表,有的根本测不出来。用另一只手去拿表笔另一个表笔去测量这本身就不安全。直接对地测不就完了嘛何必搞的这么复杂。这里还要说一种情况就是相线直接接地时不管你用验电笔还是万用表测该相对地电压都是没有电压的,只有测相间或者测另外两相对地电压综合判断,不要以为测量对地无电压就是绝对安全的。。

网友M:
个人觉得还是打在交流电压250以上档位,一个表笔接火线,一个表笔接地测量的方法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会触电,打错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回家了,工具没在身边,就是一手拿一支表笔测量,另一手捏住另一表笔(切记!!!!打到电压档(交流),人体不能接地,否则会触电)原理就是电阻串联,电压大小,由捏表笔的手的电阻决定
平常也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