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31):
各位看了后肯定会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台达软件本身就能自定义梯形图的背景色,不过你不觉得台达软件可选的颜色太少吗?不是深就是浅,总是不尽人意。近来没事,就琢磨他那改颜色,要么是通过初始化程序(*ini),要么是通过注册表,我有意识的改动一下背景颜色,随即就查看哪些文件被改动,结果还真的发现,软件的初始化文件 Wpl.ini被修改,于是我把 Wpl.ini文件做了备份,以防不测,然后就查找文件被改动的部分,最终发现文件中的LadderGnd=16777215已经被修改,“16777215”应该是颜色代码(10进制),通常颜色代码表示为6位16进制的数字,“16777215”转换成16进制就是FFFFFF,也有用3组10进制数字表示的,FF转换就是255,6个F就是255,255,255。
这下有办法了,我记得淡绿色的代码是202,232,207,将其分别转换得出CAE8CF(16进制),再将其转换为10进制,得出:13297871(10进制),于是把LadderGnd=16777215,改为13297871。
将修改后的Wpl.ini文件重新存入,打开软件,嗨,颜色真的变了!

网友A:
哈哈,这办法倒是不错,增加了灵活性;
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观察而找到的方法,有成就感。

网友B:
不错,这种改动更灵活,颜色可随便选。

网友C:
都是牛人啊

网友D:
楼主这招高啊!
通过查找文件变化来找不同
看来只要有心就能成事。
有些软件有保护措施,一旦文件被编辑就无法使用了!

网友E:
哥们的想法很特别,没事研究一下注册表挺好,有时间俺也试试

网友F:
楼主水平挺高呀,有机会跟楼主学学。

网友G:
这个牛的,这也被楼主搞出来了,谢谢分享。

网友H:
不错!楼主挺能钻研的!给你点赞!

网友I:
不错!俺也试试。

网友J:
牛人,想必学过C的家伙。
我比较喜欢浅灰色

网友K:
高人,佩服佩服

网友L:
这个不错,楼主连这都能弄啊。

楼主:
再发一张台达软件界面截图:

台达软件不象三菱软件一样,可以调节梯形图的列数,是固定的12列,因此电脑的左右空出了许多。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左右的空白一点作用也没有,尤其是16:9的宽屏电脑更是如此,而上下空间当然是越多越好。为增加上下的阅读空间,我把软件横排在顶部的3行快捷指令窗口,拉到软件的中间,将其竖排,由此增节省了3行空间。

以上调节的配置也被记录在“Wpl.ini”初始化文件中,不过它无须人为修改,你只管按需摆放,软件将自动修改Wpl.ini文件,在下次打开文件时,软件仍然会记住你的修改,即使你打开他人原始横排方式窗口的文件时,也不会恢复原状。

可以按以上方式调节的软件,其实不止台达一家,三菱的GX Developer、LS的KGL_WC软件都可以,不过只有台达的软件最“听话”,服从修改,而三菱的就不是那么听话了,只要你打开一个新的文件后,就又自动恢复原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