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1):
刚维修行车不启动,行车梁的问开关有点松,触点闭合不好。

网友A:
没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说,有个开关接触不好,相当于启动条件没有成立,开关修好了,就能启动了。

网友C:
还是巡检保养不到位。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行车不能运行
检查发现是行车梁的入口门安全开关松动导致安全保护回路断路。所以行车不能运行了!

网友E:
虽是个小故障,却也值得在日常维护中留意,故特从“无所不谈”转“电工技术”。
但因为没有见过,我也未能理解“行车梁的门”位置。

网友F:
楼主说的是天车门子开关连锁。一般共4个门子开关。此开关有电子式接近开关的,也有机械式开关。开关有的地方也叫仓门开关。此开关打开,全车断电。

网友G:
那个问开关长什么样子?起什么作用?

网友H:
维修要的是细心,有时也会走一点弯路,最后才找到方法

网友I:
估计楼主的行吊是15吨的大吊,通常会设置门开关做保护,门开关不到位就不走,可以上下钩

网友J:
应该是指一个开关没固定好造成松动吧

网友K:
不会是限位开关吧

网友L:
安全门限位开关,当任何一个门没关好或者限位开关故障都会造成行车主接触器断开无法动作,一般双梁行车都有这种保护,如果有驾驶室,门上也有一个。

网友M:
门没关不充许启动

网友N:
回复 网友F:
这个门锁也有不止4个的这种的一般都是大车的围栏上的,功能一般都是开关断开大车是肯定不能动的,(当然也有的plc控制的全车停止)

网友O:
通过PLC输入点可以判断哪个检测开关工作不正常,仔细观察,对照图纸一看便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