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1):
背景

信息时代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也给工业、农业和许多其它的行业带来了技术上的变革,传统式的抄表需要我们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查水表,这给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一方面效率不高,另一方面与用户交流也不是太方便。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远程数据单元结合数据中心服务器来改善以前的工作模式,但对于数据分析和处理仍然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

解决方案

针对于以往工作模式,加上现代化的通信机制,我们对传统的抄表工作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系统采用了无线通信设备和计算机系统,软件方面使用的是紫金桥监控制组态软件,整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系统功能

整个系统主要实现了,现场数据的采集,以及对原始数据进行的加工和处理,包括报表、图形化显示、设备管理、日志查看、系统报警等等。

以下是几张截图:

负责设备的添加、修改和删除等操作

管理一些操作的日志,比如成功操作、失败操作等等

负责设备状态的显示,如是否在线、上下线的时间等等

总结

新系统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也为维护工作带来了极大方便,并为单位节省了大量开销。

网友A:
只有水表的么?电表的有没?几十块、上百块电表集中抄表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水表的么?电表的有没?几十块、上百块电表集中抄表可以不?
支持645协议的电表?用个远程模块。传送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水表的么?电表的有没?几十块、上百块电表集中抄表可以不?
支持645协议的电表?用个远程模块。传送就可以了
威胜的电表协议能对接吗?貌似各个厂家协议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水表的么?电表的有没?几十块、上百块电表集中抄表可以不?
支持645协议的电表?用个远程模块。传送就可以了
威胜的电表协议能对接吗?貌似各个厂家协议不一样吧
能不能需要你自己了解清楚表的协议。正常都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威胜的协议可以自己查询一下,他好像是支持1997,我们支持dlt645-1997和dlt645-2007协议,采集设备的个数要看机器的性能,如果机器的性能好上百块表采集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亲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水表的么?电表的有没?几十块、上百块电表集中抄表可以不?
这都不是事,你要有线抄表,还是通过无线抄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A:
多谢上面各位的解答

网友D:
让我想起一个事:小区的刷卡式电车智能充电插座,也是只有220V供电而已,怎么做到互相通讯并交换充电卡的消费记录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客气哒,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这种刷卡系统一般就是通过ic或者射频卡使读卡机接收数据,读出卡内信息并接入计算机系统,目前咱们软件要想和读卡器直接通讯还要根据设备的类型单独开发,或者可以接入到系统的关系库读取数据。但是这些都是短距离通讯和上面的无线传输没有关系。
有什么需要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水表的么?电表的有没?几十块、上百块电表集中抄表可以不?
这都不是事,你要有线抄表,还是通过无线抄表
有线抄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水表的么?电表的有没?几十块、上百块电表集中抄表可以不?
这都不是事,你要有线抄表,还是通过无线抄表
有线抄表
485通讯解决

网友A(2019-03-03):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水表的么?电表的有没?几十块、上百块电表集中抄表可以不?
这都不是事,你要有线抄表,还是通过无线抄表
有线抄表
485通讯解决
是的,电表集中器有,就是要找一款控制端软件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