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故事。

楼主(2019-02-01):
更正一下。大约在1999年在哈市南岗区奋斗路邮电局对面一建筑工地。一个大型建筑设备发生故障。理工变电所一刘姓找到我前去帮忙查看。这是台。我也不知道咋称呼。基本就是。与水泥罐车连接通过两个直径有三百毫米两米长的液压缸交替工作,通过竖管把水泥直接打到130多米高的楼顶,现场发现。工地负责人急得上蹿下跳,并吓唬手下人说,如果修不好,几百万的设备就要报废。据现场电工描述,来了几伙人,都说配电箱内,一个电脑坏了,需要从深圳空运过来。而且需要上万元,当天还不能到。轮到我出诊。常规检查后发现那台所谓的电脑就是和我单位电梯一样的三菱pc机,上面好多红色LED指示灯,一只也不亮,怀疑PC机没坏,先从电源下手。强电箱三相正常。控制箱220输入正常。里面有一台大约1000瓦的变压器.输出有标识,有36V。24V 12V6V,强电箱中接触器都是36V的。控制箱中继电器都是24V的。6V和12V可能就是供给PC机的,进一步体检,问题出现在变压器输出的12伏单极开关上,施耐德产。故障还真挺隐蔽,开关表面分合正常就是不通电,更换后一切正常。大吃一顿+400元返航。建议大家。在接触到。这类事故时。首先查看输出输入电源。

网友A:
10年前,400不少了。现在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还不一定多少呢

网友B:
说明遇事要心细,问题才能从根本解决。

网友C:
故事不错,大师手艺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大约在1999年在哈市南岗区奋斗路邮电局对面一建筑工地。一个大型建筑设备发生故障。理工变电所一刘姓找到我前去帮忙查看。这是台。我也不知道咋称呼。基本就是。与水泥罐车连接通过两个直径有三百毫米两米长的液压缸交替工作,通过竖管把水泥直接打到130多米高的楼顶,现场发现。工地负责人急得上蹿下跳,并吓唬手下人说,如果修不好,几百万的设备就要报废。据现场电工描述,来了几伙人,都说配电箱内,一个电脑坏了,需要从深圳空运过来。而且需要上万元,当天还不能到。轮到我出诊。常规检查后发现那台所谓的电脑就是和我单位电梯一样的三菱pc机,上面好多红色LED指示灯,一只也不亮,怀疑PC机没坏,先从电源下手。强电箱三相正常。控制箱220输入正常。里面有一台大约1000瓦的变压器.输出有标识,有36V。24V 12V6V,强电箱中接触器都是36V的。控制箱中继电器都是24V的。6V和12V可能就是供给PC机的,进一步体检,问题出现在变压器输出的12伏单极开关上,施耐德产。故障还真挺隐蔽,开关表面分合正常就是不通电,更换后一切正常。大吃一顿+400元返航。建议大家。在接触到。这类事故时。首先查看输出输入电源。
毛病找到了,就药到病除了,楼主技术赞一个……

网友E:
99年,400元钱。楼主真是发财了!打铁还需自身硬!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充分说明遇事要仔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对楼主的技术点赞。??

网友G:
之前做维修时,也遇到过开关动作似无异常,但有触点接触不良的情况。
顶楼示例中,估计现场电工被那“电脑”吓住了;而且,维修方面,建筑电工往往比不得工厂维修电工(当然,工厂电工个人之间也有区别)。
混凝土施工现场,确实有时间要求。

网友H:
楼主分析问题很仔细,那些钱相对那时还是可以的。

网友I:
很多问题是看着严重实际问题可能是一个小问题。
这就需要细心观察和经验的积累。

网友J:
维修电工遇到的故障比较多,经验也丰富比建筑工地的电工强。而且楼主描述的这种情况下,建筑电工的心态已经不适合查找故障了,畏首畏尾了。楼主去了心理负担比较小,处理故障条理也清楚,也就处理的又快又好了,赞一个

网友K:
楼主说的设备应该是混凝土输送泵车,这个有两种一种只是独立的泵车,要单独供电。这种叫地泵。另一种是车载泵,基本上用液压驱动不用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的设备应该是混凝土输送泵车,这个有两种一种只是独立的泵车,要单独供电。这种叫地泵。另一种是车载泵,基本上用液压驱动不用外接电源。。
不是独立的车载型,20年前基本都是现场组装型好像也有轱辘需要牵引,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的设备应该是混凝土输送泵车,这个有两种一种只是独立的泵车,要单独供电。这种叫地泵。另一种是车载泵,基本上用液压驱动不用外接电源。。
不是独立的车载型,20年前基本都是现场组装型好像也有轱辘需要牵引,
那种叫地泵,是要其它车辆来拖着走的。输送混凝土用的管子是一节一节组装起来的。

网友L:
咋们工控人,就要做到胆大心细。较强的理论知识,

网友M:
没配件时可以查其它问题!碰碰运气

网友N:
楼主分析问题很仔细较强的理论知识

网友O:
20年前能搞PLC的人当然很少,现在除非复杂的大型中型机,否则价格很难收的高了;

网友P:
说的是双缸柱塞泵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之前做维修时,也遇到过开关动作似无异常,但有触点接触不良的情况。
顶楼示例中,估计现场电工被那“电脑”吓住了;而且,维修方面,建筑电工往往比不得工厂维修电工(当然,工厂电工个人之间也有区别)。
混凝土施工现场,确实有时间要求。
对啊,出故障处理时间长的话就要把输送管一节一节拆开倒出里面的混凝土要不然水泥干了管子就废了。。我以前也处理过这种设备,配电柜里除了那台控制变压器是国产的,其它元件全是国外品牌。。PLC是欧姆龙的cpm1a,我也就是那时候开始学会了欧姆龙PLC..

网友Q:
04年的时候也遇到过得故障:建筑上打桩机配套的卷扬机,电机功率55KW,Y-△降压启动,新设备拉到工地上,接电一启动就跳闸。一个朋友找到我,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打车到现场一个多小时,接近12点了,下手检查,因为是新设备,就没有多想,检查电动机、电源均未发现问题,折回头来检查控制电路接线也正确,当时有点蒙,随即又检查主电路,发现星型接触器与三角形接触器上面的主线连接不对,已经是星型和三角形接反了,纠正后设备正常工作。原来是厂家配线错误。随后老板给了600,报销打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