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使用Web訪問功能介紹

楼主(2019-02-01):
利用IP位址即可進入訪問-限於區域網路
Ping IP Address. 區域網路訪問
CPU 版本需要Ver 1.110 才有此功能
內部-PLC狀態監控Y0 to Y17 Bit ON
外部-PLC狀態監控Y0 to Y17 Bit ON
FX5U Reborn5的功能
覺得這個功能蠻有趣的,跟大夥分享一下 :)
只不過 想請問如果要能真正在"網路"上訪問的話 有人知道要怎麼設定嗎?
謝謝觀看~

网友A:
不错。那边谁说plc要和胶卷一个命运,看样子发展很快。现在web和互联网是标配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也引来病毒。

网友B:
流行这么快。。。现在和西门子LOGO!一样。抢占市场,还好我提前用LOGO!尝试

网友C:
这个有看到三菱的宣传了,还没有实际试过。

网友D:
春节后上班也试一试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春节后上班也试一试看看
要看下你PLC版本,如果低了需要需要固件版本升级。

网友E:
国内很多远程模块的基本功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春节后上班也试一试看看
要看下你PLC版本,如果低了需要需要固件版本升级。
5U的可以固件升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春节后上班也试一试看看
要看下你PLC版本,如果低了需要需要固件版本升级。
5U的可以固件升级?
看序列号,如果是17X及以后开头的可以升级,这样功能就和现在新的功能一样,而且用户可以自已升级,前提是有新的版本固件。

网友F:
上班了也试试??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是的,版本有要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错。那边谁说plc要和胶卷一个命运,看样子发展很快。现在web和互联网是标配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也引来病毒。
想要让PLC像胶卷相机的命运,PLC领域也得冒出个数码相机的货色,才能实现吧。不过现在都没看到啥货色能替代PLC呢,软PLC吗?这玩意必须用电脑才能实现,电脑是啥设备?工业台式计算机呀,这不比只有一张电路板的PLC更加复杂么?

网友H:
至于电脑病毒嘛,没操作系统病毒咋活?就像鱼没有水一样活不下去,环境的问题。很多PLC只有一张电路板,只能接受电脑的命令,病毒想要控制PLC,唯一的方法就是控制上位机电脑。

网友I:
有没有详细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至于电脑病毒嘛,没操作系统病毒咋活?就像鱼没有水一样活不下去,环境的问题。很多PLC只有一张电路板,只能接受电脑的命令,病毒想要控制PLC,唯一的方法就是控制上位机电脑。
普及一下,软件病毒有控制,破坏软硬件,窃密,还有一种叫阻塞。楼主说的带web就是有web服务,一般要建立在win或者unix类的操作系统上,就算没有系统,web受攻击也可能发生。一种大量访问的攻击,使网络阻塞,瘫痪你的远程访问;另外就是通过web解密你的数据,达到非法远程操作plc或者混乱plc的有目的或无目的的行为。接入互联网的安全,一般同时会被提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