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9-02-02):
朋友找我去帮忙看看一条不锈钢管生产线辊压传动不能正常工作,调节电位器到头就启动最快速度一调慢就就停止,到现场后询问厂里维修工维修人员说以往这种现象都是压辊轴承坏了换了就可以了,这次全部轴承换了,调速器(电磁式)也换了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解决了。于是开机试机同时在调速器处测量调整速度的两点电压突然变化启动最快速度了,于是停机断电,怀疑是电位器有问题焊下连线测量电阻发现电位器两个固定端电阻无穷大,有一端与可变端电阻调节变化正常,分析可能是电位器碳膜磨损断开了,问维修工有没有新的说没有从来没有坏过,根据电路和电位器情况改一下接线是可以用的就是原来顺时针方向调节是有慢变快现在正好发过来了,焊好线将电位器顺时针调到头,通电开机反时针慢慢调整电位器辊压传动慢慢加速运转正常,交代维修工记录电位器型号采购回来后更换恢复原来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A:
有才。其实那个点不连也行吧

网友B:
一看故障我第一怀疑就是电位器

网友C:
一个小小的原因,导致了全部轴承更换,维修工没有把对脉!

网友D:
这个问题不是应该先检查电位器嘛
放着简单的不去处理,换轴承好麻烦!
看来还得多培训!

网友E: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连接左边和中间,中间加任意边就够了吧

网友F:
用滑差电机的生产线,竟然连百来块钱的控制器都没备用,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G:
可以直接测量电压,反馈电压随着调节电压会慢慢变化的。

网友H:
之前判断的压辊轴承坏了,现象是否相同,判断是否准确。

网友I:
压辊轴承坏了应该是有异响吧?

网友J:
首先电阻看看有没有坏?然后我再测量电压一波一波来不可能去换这么大轴承太麻烦了(>﹏<)

网友K:
是那种4.7K欧的吧?以前也经常用,给变频器调速的。

网友L:
楼主的这种电位器处理方法牛,又学了一招,一般量一下无穷大就没辙了,谢谢分享。

网友M:
直接把蓝色短接线去掉然后把黄色接中间不是更省事

网友N:
这应该是个线绕电阻吧

网友O:
在现场没有备用件时,肯定是最合适的做法了……

网友P:
碳膜电阻电位器?这东西太老了,而且不经使,特别容易坏,这么不如线绕电阻的电位器好使呢。

网友Q:
万用表很容易测量出好坏!

网友R:
楼主见多识广,查问题、处理问题快的。

网友S:
电位器是易损件,遇到车速不稳或电位器调速不灵比如光在高速 调不到高速 运行中归零 速度时快时慢 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运行中速度突然变快 速度失控【飞车】,应首先怀疑电位器,先排除电位器问题再找其他原因。维修原则:先易后难。

网友T:
电气控制部分就像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出问题就会造成坏品或事故

网友U:
电工应好好练练内功。

网友V:
这个好查吧,没有备件,办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