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2):
互感器有的穿了2-4圈。为何不用小点的,而去穿这么多圈呢?直接用最大的互感器啊。有的人说用电流较小才多穿 ,不可能只用一台风扇它难道也不走字?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不清楚。总之是要量程合适。

网友B:
串过多少是配套的控制器决定的,看资料
瞎传就会说产品不合格

网友C:
这个还要具体分析,如果是大的线让你去绕几圈,估计安装工会找设计的拼命,这样的状况主要是用于电流不大的实际显示需要,现在的电流传感器已经比较小的电流都可以检测了,比较方便,不用再绕了

网友D:
这个事情我们干过,当时就是因为选的大了,所以需要多绕几圈。
但是后来我还是换掉了,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E:
如果能够选用到适合的规格,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事情我们干过,当时就是因为选的大了,所以需要多绕几圈。
但是后来我还是换掉了,影响测量精度。
那不可能我只用一盏灯泡也不会计量电量吧?

网友F:
有时将就着用也可以

网友G:
并不是电流小不走字,仪表有个合理的量程范围,低于合理的量程范围会影响测量准确度,所以电流太小的话会绕几圈。

网友H:
没办法从理论上解释,要上万字,笨想,与变比有关系 一般情况下75/5以上都是一圈了 理论上看互感器就像一只变压器 次级圈数越多感应电压越多越精确.就像一个天平一样,我们想对比一下它到底有多重,就需要试着多填几个砝码,相对互感器来说,不过是他告诉了要填多大的砝码或几个,但是要想对比的物体太细太长等原因称盘子又小,这时就要弯几个圈,可以认为这就是互感器上要求的圈数,如果太粗太长等原因不能弯圈就要换另一种方式做比较,比如用一台相对比叫大一点的不用弯圈的称,用称坨来找平衡,不过这时相对精度就不如天平了,

网友I:
穿心式的互感器挺方便。可以和不同量程的仪表组合。

网友J:
与时俱进,活学活用,

网友K:
干什么用,用适合的量程才是最有效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干什么用,用适合的量程才是最有效的
说的对,可以配套不同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