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3):
本地模式下,按启动按钮,频率会加到40HZ,但是电流一直为0,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在运行中,并且是带载运行,变频器显示电流为0,【40HZ】 可拿钳形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三相】看电流是否正常,如正常,可以不必管他,待设备检修时再维修变频器。若变频器空载显示电流为0,那一定是变频器有问题,变频器要送修,若变频器带载测量输出电流为零,那一定是变频器有问题,可能变频器主回路没有工作即主回路没有电。还有一种情况,变频器带载运行正常,只是变频器显示电流为0,变频器一定坏了,只是电流检测或检测元器件有坏的,但并不影响运行,变频器可以不必送修。再有一种情况,就是线路板波形【SPWM】封锁电路故障,时CPU无6路驱动信号【SPWM】输出,使变频器虽有频率输出,但是却无驱动型号输出即驱动电路没有工作,所以也就没有【U V W 】电压,也就没有输出电流产生了。

网友B(2021-03-07):
今天也遇到510变频器有输出频率没有输出电压,驱动没有输出,下桥还是-5V,上桥-0.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