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直流母线放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9-02-03):
请教下师傅厂高压变频器6KV的坏了自动停机,每相5个单元串联,报A相电压过高,经检查功率单元坏了一个是C相的,其他单元正常(看图片,应该是灰尘过大引起直流母线放电) ,功率单元的保险熔断一相,测量功率单元三个整流模块和两个IGBT模块完好,均压电阻正常,打算自己处理下烧过螺丝的和清除炭黑可以上电测试吗?

网友A:
动力源的吧,绝缘处理好可以上电

网友B:
看图那个地方好像是焊接点氧化造成的过流打火,驱动应该没问题,处理图中的部分和损害的强电部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北京动力源的,

网友C:
功率单元正负母线之间放电有这么几个原因:一.环境恶略,导致正负母线附近灰尘积累太多,变频运行使其产生静电,净电荷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放电,放电禅城电弧,连电就成必然。二.变频器制造工艺问题,功率单元正负母线铜排,制作粗糙 有毛刺,也可能产生放电。三.功率器件损坏,比如整流模块击穿也是导致正负母线之间放电的主要原因。四.维护不到位也是导致放电的一个可能原因。五.异物比如老鼠 水。。。也有可能。

网友D:
平波电容也要特别注意是否容量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