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9-02-04):
关于空气开关那些,选型的时候是怎么计算的,单位是500W左右的电机配一个空开,用的都是16A的,哪位师傅能说一下计算的方法?还有熔断器 漏电开关 滤波器 这些的选型

网友A:
看电机的额定电流在乘以1.5倍,小型电机一般实际电流都比额定电流大,仅供参考的建议

网友B:
空气开关的选型,可以考虑是保护电动机还是保护线路,或者侧重于哪一方面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空气开关那些,选型的时候是怎么计算的,单位是500W左右的电机配一个空开,用的都是16A的,哪位师傅能说一下计算的方法?还有熔断器 漏电开关 滤波器 这些的选型
电机保护应该选择电机启动保护器,普通空气开关不适合,小电机参考正泰ns2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保护电机和保护线路分别需要怎么计算

网友D:
小的不选比较贵

网友E:
保护电机用空开一般选择电机额定电流1.3~1.5倍的空开,保护线路用空开一般选择小于该线路的允许电流。供参考

网友F:
电机用的断路器要用d型的,电流值大一些就好。但有时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七点几安,就只能选3p10的,我没见过3p9的。

网友G:
空开,按脱扣曲线可分为:A、B、C、D(空开盒上打头的字母即为型号)
A型:2倍额定电流,多用于半导体保护
B型:2~3倍额定电流,多用于变压器侧二次回路保护
C型:5~10倍额定电流,该型最常用,多用于家用照明
D型:10~20倍额定电流,多用在动力配电
由于电机启动电流较大,所以适合选用D型空开。
空开选择: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1.5倍,这样保证频繁启动,也保证短路动作灵敏。

网友H:
我的观点,空开的容量选大了没事,而且就应该有余量。而电机的保护要尽可能满足与电机额定电流相匹配。比如热继设定值,要考虑电机的额定电流作参考。

网友I:
500w选16A是不是大了

网友J:
在对现场状态描述时一定要说明,假如,电机工率
五百瓦,要说清楚工作电压,负载类型,电机额定电流等便于大家评估。当只知道电机功率为五百瓦,再没有其它任何数据就对电机配置等进行评判是不专业的,

网友K:
如果是电机保护用的空开,我一般是选择可调的自动空开,国产的德力西,进口牌子施耐德,西门子。行吊的主钩我一般会增加这个,为的就是防止接触器问题导致的烧电机,修过行吊的兄弟都知道修行吊是高空作业,麻烦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在对现场状态描述时一定要说明,假如,电机工率
五百瓦,要说清楚工作电压,负载类型,电机额定电流等便于大家评估。当只知道电机功率为五百瓦,再没有其它任何数据就对电机配置等进行评判是不专业的,
至少还要告知是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及电压

网友M:
空气开关一般安培小的价格略贵  到6A 10A就相对价格便宜(批量大),作为成本考虑可以使用 比如回路1A就够  我一般选择6A的。电机的启动保护就应该选择对应参数 选型手册都有建议的电机功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