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5):
异国他乡出差中,总工程师编好的程序(STPE7,5.6版本),让我准备惯入客户300的PLC中,但我想知道总工改动了什么,也不好意思问,他也很难告诉我,所以我想在惯入时,和原来客户原有的程序作个比较,不知道怎么样操作,求指教

网友A:
用step7打开离线程序,然后用鼠标选中其中一个程序的blocks,选择option菜单下的compare block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选择online/offline(CPU在线程序和当前程序的比较),点击compare按钮,系统就会列出两个程序的不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祝新年快乐,平安如意,一切顺利!

网友B:
新春快乐

网友C:
高手,300很熟悉动作流程。很给力时间十几分钟

网友D:
一楼正解,该方法很方便。

网友E:
如果总工没有告诉你修改的具体工艺,那么你接下来咋做调试呢?知道修改的工艺了以后,再加上程序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F:
先搞清楚程序的架构吧,这个是最基本,然后最简单的是用对比的方式就知道新旧的区别了

网友G:
楼主在哪个国家出差

网友H:
楼主辛苦了,春节快乐

网友I:
监控时会提示什么地方不一样

网友J:
调试过程中是学习知识的最快方式,祝楼主工作顺利。

楼主:
谢谢11楼,谢谢大家

网友K:
春节出差到异国他乡,楼主辛苦了。祝新春快乐!

楼主:
谢谢,同样祝福您新年快乐,平安健康如意!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新年快乐。工作辛苦了。致敬。

网友M:
好样的,对工作重视,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N:
程序如果不大,这么做,可以很好分辨,程序大,或涉及到的地方多,这种方法,也挺费劲的。

在一个单位里,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工作,特别是总工,他能不告诉自己的属下?直接问岂不是更好吗?从工作出发,他能不告诉你吗?应该不会吧?

网友O:
这个方法好,又学了一招,拿笔记下

网友P:
1楼说的很准确,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Q:
楼主要做好程序备份哦

网友R:
都是一个公司的,需要你在现场调试,你问总工,他不会不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