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6):
这个是S7-200的接线图,请问第三通道的屏蔽层为啥要接M-到C-这根线呀?还有为什么不短接A+和RA?还有这个属于在端子处(214-219)屏蔽层一端接地嘛

网友A:
屏蔽层就是单端接地,有一种说法和做法,是屏蔽层接24V电源的负极,但是对开关电源的有要求,而且屏蔽层接地一般都是不建议和动力线接地在一起用
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B:
这图画得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标识错了

网友D:
看这个图,估计是设计的受到欧洲的设计规范和习惯的影响,电源的负和屏蔽接一起,反正我是不喜欢电源的负和屏蔽接一起

网友E:
短接A+和RA是电流信号时才短接的;

网友F:
有一种2芯的信号电缆线,另一芯就是网状的屏蔽层,比如闭路电视的同轴信号线。

网友G(2019-03-08):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2芯的信号电缆线,另一芯就是网状的屏蔽层,比如闭路电视的同轴信号线。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