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安全继电器,接线有点怪,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9-02-07):
遇到一个奇吧的安全继电器接线,A1和A2不是应该接电源吗?为什么接了B和A2,而且这样接,安全继电器上面的电源指示灯居然亮,不过这个电源为24VDC(不知道是不是因为24VDC才这样接,220VDC才接A1和A2。)说明书丢了。

网友A:
没有图纸吗。可以参照图纸看看。
我们这电源是B1 B2

网友B:
在百度文库里有它的说明书。请看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7fbeaecf77a20029bd64783e0912a21614797f0d.html

网友C:
能够正常工作的话,则接线是无误的。
如果能够找到相应说明书,则可便于核对;1楼所说,亦可参考。

网友D:
路过见识学习一下,谢谢分享,让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遇到一个奇吧的安全继电器接线,A1和A2不是应该接电源吗?为什么接了B和A2,而且这样接,安全继电器上面的电源指示灯居然亮,不过这个电源为24VDC(不知道是不是因为24VDC才这样接,220VDC才接A1和A2。)说明书丢了。
下面网址是本人在论坛分享的PILZ安全继电器说明书大全你可以下载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9059

网友F:
B1B2应该是输出电源吧

网友G:
.电源:?
-?交流时:接线端子A1、A2接电源,地线与保护接地相连。?-?直流时:A2接电源的接地端。
引用度娘文库的手册解释

楼主:
谢谢大家,尤其谢谢3楼、6楼的师傅,由你们大家在一起,可以学习和交流,感觉好幸福

网友H:
有说明书,有原理图,一切就不觉得奇怪了。

网友I:
安全继电器用得少,一般是进口设备上用,国产选型这个不便宜

网友J:
没用过,第一次见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