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示波器--介绍个好东西给大家

楼主(2019-02-08):
虚拟示波器--介绍个好东西给大家。

网友A:
好在哪里?

网友B:
和示波器相比获取信号会不会有延迟

网友C:
好在哪里,怎么使用,能替代专业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在哪里?
装在你的手提电脑,现场做定性检测脉冲有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在哪里,怎么使用,能替代专业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示波器相比获取信号会不会有延迟
做定性用,观察有无干扰波,伺服,步进的脉冲等。

网友D:
这个早就有,主要是输入信号从哪里?
有的从声卡,需要幅度标定,另外就是采样才44k(有的声卡可到96k),只能用在22k以下脉冲。

网友E:
怎么和电脑连接呢?楼主?用什么检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早就有,主要是输入信号从哪里?
有的从声卡,需要幅度标定,另外就是采样才44k(有的声卡可到96k),只能用在22k以下脉冲。
输入信号从哪里:MIC接口。想看相对准确电压需要幅度标定。
工控,22K够了吧?
另采样44.1k是精度(叫采样密度较好理解)},跟22k无关,只是音频外多数会切掉(抗干扰等原因)。

网友F:
有没有专用隔离插头呢,搞不好电脑也会搞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早就有,主要是输入信号从哪里?
有的从声卡,需要幅度标定,另外就是采样才44k(有的声卡可到96k),只能用在22k以下脉冲。
输入信号从哪里:MIC接口。想看相对准确电压需要幅度标定。
工控,22K够了吧?
另采样44.1k是精度(叫采样密度较好理解)},跟22k无关,只是音频外多数会切掉(抗干扰等原因)。
问一下,这个是楼主自己开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早就有,主要是输入信号从哪里?
有的从声卡,需要幅度标定,另外就是采样才44k(有的声卡可到96k),只能用在22k以下脉冲。
输入信号从哪里:MIC接口。想看相对准确电压需要幅度标定。
工控,22K够了吧?
另采样44.1k是精度(叫采样密度较好理解)},跟22k无关,只是音频外多数会切掉(抗干扰等原因)。
问一下,这个是楼主自己开发的吗?
不是哇。有大把现成我为什么去开发?我是懒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专用隔离插头呢,搞不好电脑也会搞费吧
确实,对电子硬件无自信不建议用。起码对接口,电平有认识。理论上可查到电机上的相波形,不衰减输入电容必炸。

网友G:
这个好像以前是见过的,但楼主推荐的是软件,关键还有一个接口卡的要求好像没有讲到,如果要玩一下示波器,其实很多途径,收购站论重量卖,电子报里面以前有个专门卖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H:
我用过,USB的,20M带宽,后来卖了。超级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好像以前是见过的,但楼主推荐的是软件,关键还有一个接口卡的要求好像没有讲到,如果要玩一下示波器,其实很多途径,收购站论重量卖,电子报里面以前有个专门卖二手的,也不贵

输入信号从哪里:MIC接口。想看相对准确电压需要幅度标定.
优点是有电脑就有。

网友I:
这样的电脑示波器软件早就有,如果时用声卡进行的取样很不方便性能也会大大降低,如果有专业的采集卡就好多了。

网友J:
这种我觉得方便

网友K:
采集设备不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