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怎么去掉灯泡的遥控?

楼主(2019-02-09):
房间里的LED灯,和电视机的遥控冲突,按下电视机遥控板,灯泡也有反应,现在要去掉灯泡的遥控,请问怎么做?

一边两条线的是220V输入电源,另外一边是LED分级线路,一共两组,所以3根线,只需去除遥控即可,在线等,急

网友A:
220V进线直接搭led驱动进线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进线直接搭led驱动进线不就可以了?
那么请问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对

网友D:
原理上,应当去掉遥控接收或改变接收编码即可,或可找到相应芯片查资料;
但我只能说说,具体不了解。

网友E:
如上去掉红外接收管就行。
去掉了你怎么调光?靠开关多次动作吗?

网友F:
能把问题描述的这样详细以至于图文并茂对于您经常参与论坛的高手来说已经不是困难。相反好像是在考验我们。用遥控参与家庭照明个人认为是不合理的。遥控还不是很稳定可靠的,相反,正常的照明。是需要非常可靠的。几年前一亲属家装修新买了一个组合遥控灯具,也不知道花了几个千,及主照明,辅助照明景观照明调光调色,居然还能播放音乐,当我第一次看到后我就想,它将来会惹祸的。果然一年多点陆续出现遥控故障,光衰,主照灯坏等遥控始终无法修理,要把整个灯卸下来,最后主人说,拉倒吧,还是改成墙壁开关控制吧。用了大半天时间,好不容易给改完了,

网友G:
楼上说的那样的灯,我在朋友家看到过,八千大洋一个。也没什么,组合下价格就上去了,还以为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H:
将左上角的红外接收管,套上热缩管
调整位置,避开电视遥控器的发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