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9):
施耐德空开合闸下方标注112/160A其中160是额定电流112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

网友A:
方便上传照片看看吗

网友B:
建议上传完整的施耐德产品型号,方便大家识别。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施耐德的塑壳一般情况下型号包含外形号和额定电流,例如该系列最小是63A,实际额定负载是20A,型号里就会同时体现63和20,不知道你合格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D:
你看你的空开是不是可以调整的。或是如楼上所说。

网友E:
是不是指空开的额定电流调节值,可以从112A~160A之间调节。个人猜测

网友F:
看着是标识而不是型号;
不知铭牌数据、或者对应说明书(手册)上,有无相关信息。

网友G:
可以去官网下载施耐德电气低压配电产品选型手册看看。

网友H:
施耐德有完整的选型手册,低压的 灯  按钮的  接触器等等。

网友I:
112/160=0.7,0.7正好是有效值跟最大值的比值:根号2除以2=0.707接近。猜测是不是跟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