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异响

楼主(2019-02-09):
一台220KW的直流电机,更换部分碳刷后启动有异响,停机后检查碳刷,刷架,滑环均无异常,很紧固。随后又重新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声音小了许多。
是不是因为新换的碳刷,与滑环的接触面不光滑,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

网友A:
新碳刷安装前,都有先进行处理。使碳刷和转子完全结合

网友B:
是怎样的异响,鸣叫声还是震动声,如果碳刷与换向器接触紧密良好,可以优化一下试试。

网友C:
不清楚你换碳刷前是否存在有异响,你这个电机的功率这么大,一般是有4组的碳刷组,一般很少存在由于碳刷安装造成的噪音,如果安装不当,电机的碳刷地方会打火比较大,一般对于大功率的直流电机碳刷更换,会对准备上机的碳刷做一定弧度的打磨修正,以求达到比较优良的接触面

网友D:
电流正不正常

网友E:
按你的说法,负载没有变化,运行一段时间就正常了。很让人容易怀疑碳刷安装问题。

网友F:
只是更换碳刷后才出现异响,多数情况属于碳刷与滑环之间的接触不好,仔细观察碳刷处应该会产生比较大的火花。

网友G:
可以继续观察,若之后正常,则很可能是之前的判断。

网友H:
直流电机的检查无外乎就是那么几条:电流,电压的稳定性;换向器表面的火花,轴承的润滑与摩擦,电机表面的温升等等。都没问题,那就先用着,以观后效。

网友I:
这个碳刷不要一次性更换,这样磨合要好些

网友J:
不能一次全换,分批次更换。

网友K:
可能是碳刷与换向器接触弧度不够吻合跳动产生响声。

网友L:
碳刷接触面不良,只会产生火花,哪来的机械异响?还是让机修也对设备巡检巡检吧。

网友M:
轴承  有没有检查

网友N:
确实,有的新碳刷更换会有打火或声音大的现象,我们当时处理的方法是使用电动工具打磨,或者重新换一颗碳刷,毕竟碳刷可没有电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