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09):
我想弄一个小软件,功能是把拖进软件的图标启动,(相当于双击)

有没有这样的控件可以用?

网友A:
拖进的图标启动不知道你的意思。你说像双击(我都是改成单击的,那样省鼠标),是不是拖进你的窗口,就按文件类型打开或者运行?
但是拖放功能是现成的。你搜索拖放功能就行。
实现了拖,然后放下的时候,就按windows的默认用应用打开,也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进的图标启动不知道你的意思。你说像双击(我都是改成单击的,那样省鼠标),是不是拖进你的窗口,就按文件类型打开或者运行?
但是拖放功能是现成的。你搜索拖放功能就行。
实现了拖,然后放下的时候,就按windows的默认用应用打开,也是现成的。

比如我拖个TXT文件进窗口,就会启动记事本打开这个TXT文件,就是这个意思。

功能在哪里搜索?

网友A:
msdn.microsoft.com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dotnet/api/system.windows.dragdropeffects?redirectedfrom=MSDN&view=netframework-4.7.2
//代码如下:--------------------记得把form1的allowdrop改成true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private void Form1_DragDrop(object sender, DragEventArgs e)
       {
           if (e.Data.GetDataPresent(DataFormats.FileDrop))
           {
               string str1 = ((System.Array)e.Data.GetData(DataFormats.FileDrop)).GetValue(0).ToString();
               Process.Start(str1);
           }
       }

       private void Form1_DragEnter(object sender, DragEventArgs e)
       {
           if (e.Data.GetDataPresent(DataFormats.FileDrop))
           {
               e.Effect = DragDropEffects.All;
           }
           else
           {
               e.Effect = DragDropEffects.None;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测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B:
可以考虑去互联网上百度下载按键精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太复杂,不会用

楼主:
这代码可以用,正是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哥我最近也在看c#方面的,给你推荐一个学习的地方中国大学MOOC里面有好多学习的视频